新手,第一次飞橡筋飞机,你信不信?

楼主(2022-08-25):
【看新手飞橡皮筋飞机】

原装套材国产橡筋盘6圈做成橡筋束,手拨螺旋桨绕80圈橡筋起飞,大角度滚转爬升,飞行高度约20米,留空时间30多秒。关键是作为一个新手,除了前两次起飞不好外,后面的每一次都很稳定,飞机爬升的状态非常好。

网友A:
要么飞机设计的好刚性好,没有形变,要么有高手指点。我一直认为橡筋是最难飞的,我现在都飞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飞机设计的好刚性好,没有形变,要么有高手指点。我一直认为橡筋是最难飞的,我现在都飞不好

张文义教练设计的小天巡者P1B-0,这确实是个好飞机,但是,很多人就没飞得那么好,绕200圈橡筋也飞不了20秒的人也很多。放飞机的人确实是第一次玩航模,只不过看我玩航模有20多年了,要说有指点,也就是提醒她风从哪边吹来,要迎风起飞。还有,我指点了她调整飞机的重心,仅仅是动嘴巴说,没有动手。

楼主:
经验总结:橡筋飞机套材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质量问题,能否飞得好关键在第一步——飞机的组装。装飞机时心中必须要有一个“标准飞机”的概念,这样在组装套材时才能发现存在哪些问题,并能设法纠正。装好的飞机越接近“标准飞机”,调整就越容易。“标准飞机”是沿直线良好飞行的飞机,只需调整好飞机的重心位置,使飞机以最佳的姿态自由滑翔降落,再调整方向舵让飞机以适合的盘旋半径滑翔,飞机的基本状态就调整好了。动力试飞所产生的的新问题都是动力加入后带来的,解决好拉力线问题,飞机就能良好爬升。最后,就是在不同的天气下积累起飞的经验,包括起飞角度、出手力度、模型的倾斜角度和侧风角度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验总结:橡筋飞机套材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质量问题,能否飞得好关键在第一步——飞机的组装。装飞机时心中 ...

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