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B 特技 飞行轨迹 (精彩视频)

楼主(2022-08-25):
    F2B   特技 飞行轨迹

网友:
    如果F2B项目能够随模型正确画出轨迹来,再把评分标准输入进去,这样的机器人裁判,就不会人为的主观感情臆断了。

    这真不知是哪位高明的模友研究出来的?

网友:
        线操纵特技  机器人裁判 就要实现了 !

网友:
搞这种,搞个灯光,然后延时摄影不就得了?或者再不是,视频帧合成成图片,也可以

网友:
这个视频在油管上我看过,是一个大爷手工逐帧手工描的。
太费时间了

网友A:
我目前用的是一个自动分析软件,一个老外做的。比较吃电脑配置。操作简单,而且可以叠加标准线等。
他的网站有介绍:http://videof2b.blogspot.com/
我用这个软件跑了 Igor Burge的飞行轨迹,值得学习。
世界冠军飞行轨迹分析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摄像位置靠的近,使用广角镜头将会有较大的画面畸变,导致与肉眼看到的差异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用的是一个自动分析软件,一个老外做的。比较吃电脑配置。操作简单,而且可以叠加标准线等。
他的网 ...

感谢您的指导 如果用gopro这样的畸形相机需要修复  我们可以用这个程序检测裁判的公正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指导 如果用gopro这样的畸形相机需要修复  我们可以用这个程序检测裁判的公正性!

这软件最新版本,增加了2个核心功能1、视频畸变自动校正

2、空间标线叠加

可以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