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阿帕奇从零开始

楼主(2022-08-25):
比较喜欢阿帕奇,偶然在闲鱼上看到有阿帕奇壳出售,遂购得,花费300,
打开是这样的,
缺件缺的太多
,武器挂架,发动机,前鼻,起落架,尾翼。。。。。。
这些东西基本都是绝版货,所以根本找不到配件
本着能动手尽量不要哔哔的原则,开始了无尽的画图之路

楼主:
首先开始,找到大概的尺寸图,,标出尺寸,为画图做最基本的参考

首先开始前臂,第一版,不太满意,细节不够版

首先开始前臂,第一版,不太满意,细节不够版

第二版,雷达缩小了一些,加入了一些细节,由于受手上没有东西参考,只能百度,慢慢参考

第二版,雷达缩小了一些,加入了一些细节,由于受手上没有东西参考,只能百度,慢慢参考

楼主:
从头往后,然后是机炮,机炮就比较简单,没考虑那么多细节,只要差不多就行了

画出零部件

画出零部件

刚好卡这里

刚好卡这里

假组一下

假组一下

楼主:
然后是发动机,武器挂架,DaoDan 长弓雷达等等

雷达有点不像,凑合得了

雷达有点不像,凑合得了

楼主:
然后是起落架,主起落架杆还没到货

铣出固定件,内置弹簧的减震,尽量做到仿真

铣出固定件,内置弹簧的减震,尽量做到仿真

还是选择固定在机架上面,壳子不受力

还是选择固定在机架上面,壳子不受力

楼主:
然后是尾起落架,

尾起落架,由于要考虑到现有的配件,就没有做到那么完美

尾起落架,由于要考虑到现有的配件,就没有做到那么完美

楼主:
然后是尾巴了

尾翼

尾翼

FW450原装的尾电机只能装一个桨叶

FW450原装的尾电机只能装一个桨叶

为了像真,从新换电机

为了像真,从新换电机

从新制作加长连接轴,准备夹两片桨叶

从新制作加长连接轴,准备夹两片桨叶

楼主:
配件到货

70%配件到货,还有一部分制作中

70%配件到货,还有一部分制作中

楼主:
武器挂架,发动机,DaoDan,雷达

雷达不怎么像,凑合凑合吧

雷达不怎么像,凑合凑合吧

楼主:
然后是机架部分

用的是FW450机架,原来留的一个4桨头,自己加装的相位臂

用的是FW450机架,原来留的一个4桨头,自己加装的相位臂

FW450的皮带轮是62MM的,加上皮带,刚好不卡大齿

FW450的皮带轮是62MM的,加上皮带,刚好不卡大齿

飞控支架,装进机身还需要拆掉尾巴,把GPS 和飞控放低,重新做了一个飞控直接,直接安装到尾巴上

飞控支架,装进机身还需要拆掉尾巴,把GPS 和飞控放低,重新做了一个飞控直接,直接安装到尾巴上

楼主:
飞控部分,这里有个大坑,原装的FW450飞控不支持参数修改,到飞起来在空中打摆子,属于阉割版本,于是有重新购入单独飞控一套 ,又多花1100,

原装飞控不支持调参数

原装飞控不支持调参数

简单飞控调参

简单飞控调参

这里调试比较麻烦,一点一点试,试到稳在空中为止

这里调试比较麻烦,一点一点试,试到稳在空中为止

楼主:
这里就展示试飞的视频了,自己一个人试的,没法拍

换上像真桨,简单试飞后,稳定

换上像真桨,简单试飞后,稳定

这个孔原来应该是留给大齿轮的,现在不需要了,树脂封起来,以便后面好安装武器挂机

这个孔原来应该是留给大齿轮的,现在不需要了,树脂封起来,以便后面好安装武器挂机

网友A:
软件里面没倾斜盘虚拟旋转,那就把相位器旋转。确保桨叶相位是90度,这个很重要
如果不明白,那就拿个正常的2桨直升机认真打打蝠翼看看升降,只有90度相位,这个很重要!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里面没倾斜盘虚拟旋转,那就把相位器旋转。确保桨叶相位是90度,这个很重要
如果不明白,那就拿个正常 ...

不太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
高手高手,绝对是高手

网友:
重量增加不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高手,论坛终于出现高手

网友:
高手的作品,我这个看客望尘莫及,就是欣赏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17楼,注意90度关系

网友:
这是高手,自己画图做零件,厉害!

楼主:
壳子基本组装完成,下一步装机架

楼主:
机架安装完成,定位孔太费劲了

楼主:
尾巴还是采用像真的剪刀桨,只不过没找到合适的桨型

楼主:
试飞发现尾巴太软,力传动不够到位,又重新覆了4层玻纤,加两侧碳纤维板,以保证尾桨力的传递

楼主:
由于像真机空间封闭,电机散热太差,于是又加装了个小涵道散热

楼主:
非常的霸气,后面就是慢慢处理细节了

网友(2023-01-12):
赶紧上视频啊,相位处理咋样了?

网友(2023-04-06):
             我*   这才是高人呀

网友(2023-11-15):
引用 楼主:
这里就展示试飞的视频了,自己一个人试的,没法拍

能飞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