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载机求推荐!

楼主(2022-08-26):
目前手上拆了一架穿越机,得到2205-2300KV电机4个,20A电调4个。

2205+20A 双发
飞控SNL+
图传熊猫600mw
接收机思翼RF / mini
电池:21700 4S1P 5000毫安
不要求远航多远10公里内晃悠就行。
请教各位前辈,这个配置能配个什么飞机呢?
只要好飞!

网友A:
按你这个电装推荐 小翁吧,4S1P 可以飞1个小时。单双发都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这个电装推荐 小翁吧,4S1P 可以飞1个小时。单双发都可以做

小翁单发能用2208的动力吗??
还有就是电调20A,单发是不是不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翁单发能用2208的动力吗??
还有就是电调20A,单发是不是不够啊

我用的2207 1300,松下4S1P 满油起飞最大也就20A电流,你可以搞双发嘛

网友:
刺客感觉不错

网友:
飞翼,AR-WING

网友B:
你的电机kv值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机kv值太高

唉,这不是寻思着废物利用嘛,要不这一大堆东西,卖也卖不掉,用也用不到,占地方

楼主:
我有arwing 这么小的电机能带动吗?

网友:
可以整一个迷你天行者,电机电调都合适,装机的时候减点重,这个飞机对重量很敏感,电池就用3 S1 p18650就行,或者一块3s1300左右的软包。

网友C:
HEEWING刺客T1双发固定翼FPV航模飞机 ,Finwing 精翼信天翁(肥翁) 或AR WING等都可以,动力还行,电调稍小,双发最合适。

楼主:
我也决定不错

楼主:
arwing我现在就有一架,但是有点破旧了,以前没装飞控以前手动飞,太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EEWING刺客T1双发固定翼FPV航模飞机 ,Finwing 精翼信天翁(肥翁) 或AR WING等都可以,动力还行,电调稍 ...

就是 刺客T1 和小翁呗? 如果选的话,您更倾向于哪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 刺客T1 和小翁呗? 如果选的话,您更倾向于哪个?

对你现有配置而言,小翁肯定没问题,但我更趋向剌客,因为小翁还是不够小巧精简加便携,你要选它得注意你现有的电装能否匹配上,我现在喜欢迷你化风格,追求的是飞机虽小,但功能或配置一点儿也不比大飞机差甚至还要超过大飞机,DJI这不也是这么发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你现有配置而言,小翁肯定没问题,但我更趋向剌客,因为小翁还是不够小巧精简加便携,你要选它得注意你 ...

得嘞,那就搞刺客,虽然动力有点超了,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
FT布伦特飞翼一个电机应该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FT布伦特飞翼一个电机应该能行,

没时间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