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3.3m电滑装机纪录

楼主(2022-08-26):
咸鱼买到的3.3m电滑,价格比较实惠;飞机做工尚可,但是完成度比较低,给的配件也不太合适,需要自己加工的地方比较多,开个贴记录一下折腾过程

楼主:
首先舵面的铰链缝是只切开了一条缝,斜面需要自己打磨

楼主:
顺便说一下,飞机主翼是空心结构,很结实也很重,整个空机925g,三段主翼占到了710g。尾组是泡沫夹心结构,比较软指甲一掐一个坑

楼主:
机身配的电机座直径太小没法用,自己画一个到某立创白嫖

楼主:
配套的舵机座有点厚了,塞不进副翼位置,也是自己画了打印。副翼位置可以上8mm以内舵机,襟翼位置10mm,我就把以前DLG换下来的旧舵机利用上。

楼主:
厂家配的舵角也用不上,在淘宝找了几个玻纤舵角,打磨之后用上

楼主:
尾巴的碳棒和螺丝孔也需要打磨一下,好在装起来精度还不错

网友A:
楼主可以出08的舵机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出08的舵机座吗?

后面我把文件放出来,可以自己打印

网友:
便宜挺折腾啊
来自微站

网友B:
怎么把cad转成电路图的?

网友C:
请教一下,垂尾就粗细两根碳杆插接在机身上,这个能做成可拆卸的结构吗?还是说只能直接粘死固定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垂尾就粗细两根碳杆插接在机身上,这个能做成可拆卸的结构吗?还是说只能直接粘死固定住?

打磨到插进去比较紧的状态,可以随时拔下来,实在不放心的话也可以把粗碳棒换成铝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把cad转成电路图的?

我用的Altium,直接导入CAD图就行了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我也关注这台了,特别期待飞后感或者视频。
我目测主翼弦是14,请问实际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我也关注这台了,特别期待飞后感或者视频。
我目测主翼弦是14,请问实际是多少呢

主翼翼根位置弦长22

网友E:
电机座的图能不能给一个

网友:
淘宝买了38mm的电机座,左边是原配的28mm电机座,右边是38mm的。

搭配双天2308,机头不用切,尺寸正好。

楼主:
副翼超短舵机臂制作

楼主:
舵机座定位,涂环氧加重物粘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