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rf209接收机通道不够用怎么办呢

楼主(2022-08-26):
天地飞rf209接收机通道不够用怎么办呢?飞汽油像真机,副翼禁翼4个舵机,平尾锤尾共3个舵机。油门风门两个舵机,9通道就用完了,还有拉烟和供电线没端口插,还想搞个舵机控制门开关也没插口了。不知道能用两个接收机吗?说明书上没有写。请大神赐教。

网友:
16通道 接收机不够

网友:
找个师傅带带你,就不会问这种问题了

网友:
我知道其他接收机是可以并联的,天地飞不知道能不能并联

网友:
或者用sbus接收机转接PWM板,那个有16通道的。

网友:
可以用两个接收机的 没问题

网友(2022-09-26):
请看看我的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