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 45A电调RCE-BL45P和45X

楼主(2022-08-27):
亚拓45A电调使用2S-6S电池,但用3S电池无力是什么原因!用6S就动力十足,是不是要设置,谢谢模友们的解答

网友A:
1、电压降低了,换高KV的电机了?2、用的什么定速模式?
3、转速重新标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压降低了,换高KV的电机了?2、用的什么定速模式?
3、转速重新标定了吗?

你好,它原配电机是1800KV,可以改3500KV。定速怎样调?

网友:
先标定转速,最好是用储存定速模式,具体方法说明书上有,最后遥控器上的油门曲线设定成一条水平直线,75%~90%之间,根据你自己喜好

网友A:
电机不是可以改,是一定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是可以改,是一定要改

好的,明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