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冷主轴疏通(解剖)记

楼主(2022-08-27):
朋友送了一个水冷主轴800w,400hz的,原来用在雕刻机上的。

东西大概使用了10年了,转动顺滑,唯一的问题是水冷套堵塞,
运行一段时间后,主轴烫手,朋友是做广告的,怕干活时罢工,就换了。

到手之后,买了15厘米的2.5mm加长钻头,直接从出入水口钻进去,掉出来一些黑色粉末,但是不通。
用压缩空气吹,注入主轴管路疏通剂,甚至罐稀硫酸(修摩托那里给电瓶加的),都整不通。
后来联系厂家,想要主轴的结构图,结果大家都能猜到,人家不给,连示意图也没要到,就让我换新的。

想一想,不折腾了,直接锯开,看水套到底是什么结构。

外壳是不锈钢的,用手锯试了一下,下去1mm,锯条就不行了。

画好线,角磨机伺候。本来想着切开一半,里头的水垢能掏出来的话,其余的位置就不切了。不过事实证明,没有那么乐观。

切下来了

切开了圆周的一半,看到里头的东西,我愣了一下,堵的严严实实,还很硬。用电钻打了一下,部分位置会掉块,
但是附着的很结实。不锈钢外壳上却没有粘连。看到这,我打消了从这个位置能把水垢清理干净的念头,继续切。

划线,把剩余的位置分两部分切开,一次切开的话,后边在装回主轴座上时,会出现夹不紧的情况。

两块都切开了,里头的水垢基本一样。

换个角度看一下

先用手电钻装2.5钻头,转起来之后使劲捅,差不多之后,用断钻头磨了一个小錾子,用榔头敲,这个时清理时的图片。

另一边,定子部分腐蚀的坑坑洼洼的。

这个是清理干净的图品。
清理完成后,打磨掉切口边上的毛刺,本来想用氩弧焊焊接起来,但是怕焊接时温度高,损坏线圈,
就用AB胶分多次将切下来的外壳了粘回去,通水测试,没有漏点。

最后附一张自己画的主轴水冷示意图供大家参考。

网友:
不打开还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结构,空间太小了,堵的够结实

网友A:
这个和暖气片的结构差不多,下次别用水了,用汽车防冻液吧

网友:
正是“不入虎携焉得虎子”。实践出真知。很好!

网友B:
大师,你这是要饿死主轴厂家 AB胶居然能封的住,我很好奇

网友C:
我的800w主轴直接就是风冷的,你直接把外套拆掉,然后重新做个风冷外套就完事了

网友D:
拆过昌盛主轴,内芯可以拉出来,你这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暖气片的结构差不多,下次别用水了,用汽车防冻液吧

用水确实水垢多,这个应该是水不干净,杂质太多堵住的。用防冻液绝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师,你这是要饿死主轴厂家 AB胶居然能封的住,我很好奇

自己也饿着,还管主轴厂家啊
ab胶封这个没有问题的,这个工作时压力不高,有水循环,温度也不高,完全没问题。
当然啦,除了焊接之外,用铸工胶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800w主轴直接就是风冷的,你直接把外套拆掉,然后重新做个风冷外套就完事了

这也是个方法,要是再堵或者漏水,就按您说的改成风冷的。
不过这个用变频器的,发热量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过昌盛主轴,内芯可以拉出来,你这太

水冷主轴厂家说是热压进去的,紧配合,没有一点手段水套是没法拆开的。我用热风枪烤过,没弄下来。

网友(2023-01-31):
头一回看到内部,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的拆解,我的雕刻机是昌盛1500W水冷的,一直挺好奇水冷主轴里面水道的结构,看来以后得换冷却液了,趁着还没堵有时间再养护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也饿着,还管主轴厂家啊
ab胶封这个没有问题的,这个工作时压力不高,有水循环,温度也不高 ...

在你这个胶封后的水套外,再加个套可以吗?即受力又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