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办?N20电机不给力,目前是300转的堵转力距4KG

楼主(2022-08-28):
还是N20减速电机,换成空载120转的,堵转力距16KG\CM能不能改善啊?

行程到一大半电机就发热没力了

网友A:
是否可以加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加大电机

加大电机最简单,问题是不想改电机尺寸了,不知道这个100转大力距会不会加力

网友:
先减阻,活塞与针筒之间上润滑油脂。

网友(2022-11-20):
换低速点的电机吧.....50转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