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级工业带锯机维修及微调,高手给点建议。

楼主(2022-08-29):
材料切断或是下料问题对我来说一直是大问题,原来用切割机,噪音太大,切口也不平整,特别切大直径,很让人难受,正巧群内朋友推荐一款带锯机。广西发长沙,收货让我大吃了两惊,这玩意就是典型大头儿子,仿TW锯,铸铁机头很扎实,但电机架是2MM内薄铁皮,间隙比较大。机座油盘很薄,下柜是1.2MM铁皮弯成,且分为三体,螺丝锁紧。结合处多处为2MM铁皮,有脱焊。减速机内轴承被压炸,铜齿有一定磨损。前期维修很多照片已经删除,只能大概说明维修情况。
1,减速机打散清洗,更换全部轴承,重做固定套,电机传动轮双轴承,改为3轴承。
2,电机两个轴承更换,叶轮更换。
3,加装一套机床开关,位置改到手柄处,同时保留原开关功能。
4,更换导轮轴承。
5,油盘校正,加焊,加固。
6,机座用角钢加固,焊接,更换全部螺丝。
7,液压阻尼筒保养,更换液压油。
8,水泵清理

目前组装起来,整机算是稳了,接下来准备调整带锯。

网友A:
这老带锯比新的5012带锯厚实很多,这种应该称不上工业带锯,因为切割速度慢,我的新带锯就是这样,速度很慢,完全没效率,声音是小,精度还行,半小时电机就外壳发热。使用小技巧,带锯条买回家一定要放开来保存,不然时间长了锯条形变不平就麻烦了,运输时往往绕成三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老带锯比新的5012带锯厚实很多,这种应该称不上工业带锯,因为切割速度慢,我的新带锯就是这样,速度很慢 ...

谢谢,我现在就一根带锯条,并且买了磨齿机。速度感觉能接受,我皮带上的第二档,还没有用最高速,我想知道用高速好些,还是稍低一点会更理想,我并不要求效率特别高。噪音小了很多,工作室不是敞开式,噪音太大影响心情。之所以称为入门级工业锯,第一是它还比较厚实,另外,还是配有水泵,比现在新的玩具锯好用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就一根带锯条,并且买了磨齿机。速度感觉能接受,我皮带上的第二档,还没有用最高速,我想知 ...

这机器得速度根本不需要冷却液,只要在锯条边上加个小刷子刷刷金属屑,没有也行,有了冷却液可能锯条更耐用吧

网友:
这个看着挺厚实的
还是用切削液好点,可以润滑,防锈,锯条磨损小。
要做一个挡板,防止切削液飞溅。

网友B:
7,液压阻尼筒保养,更换液压油。
换的多少号液压油?我那个也有问题,买的新液压筒用了几年了,现在下锯一下一下的不顺畅,试着换了46号液压油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7,液压阻尼筒保养,更换液压油。
换的多少号液压油?我那个也有问题,买的新液压筒用了几年了,现在下锯 ...

油要稀,阻尼里面要清洗,可能有油泥了。如果方便换掉密封。

网友(2025-02-22):
这种带锯我也正学着折腾.

网友:
没有带锯时,用锯撑子钢锯条,真是一种折磨,弄一身汗,现在想想买小锯床的钱花的很值,虽然用的不多,但是遇见截料再不用打怵

网友:
我买了一台带锯,很好用,切厚钢板也很快。二手价9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