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2.5-3的圈圈机架

楼主(2022-08-30):
前年TB 买个了5寸,距离2M左右起飞,声音太大,真的是不敢飞啊。
求推荐个小的圈圈机,兼顾在家里 飞一下的

楼主:
求大佬推荐个小的圈圈机架,不航拍,就为了飞着玩。

楼主:
目前看了下 星环2.5和  怪象的 ,还有什么推荐的吗

网友A:
2.5怪象吧。我自己想用3.5寸的圈机,感觉那样总体效率会好一点,也能挂全狗。

网友:
推荐3寸。实在2.5寸以下最好还是买套机,aio焊接直接劝退

网友:
怪像25蛮不错的,我也在飞,星环也差不多,看性价比哪个比较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怪象吧。我自己想用3.5寸的圈机,感觉那样总体效率会好一点,也能挂全狗。

网友B:
MOBULA7 ELRS 1S,自认为是无敌小飞机,谁用谁知道,但不要忘了加焊一个5V 迷你BB响,原因你懂的。

网友:
无刷的声音都很大,习惯就好这是正常的, 如果不习惯 就现玩 空心杯的吧,声音小 动力小, 新手慢慢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BULA7 ELRS 1S,自认为是无敌小飞机,谁用谁知道,但不要忘了加焊一个5V 迷你BB响,原因你懂的。

这机留有蜂鸣器的接口?原MOBULA6不知有没有,厂家不装蜂鸣器,很不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机留有蜂鸣器的接口?原MOBULA6是没有的,厂家不装蜂鸣器,很不厚道。

当然有呀,装上后就容易寻机了,丢机率大减怎么能让玩上瘾的玩家再多买几部机器呢,话又说回来,它的价钱和DJI比就感觉好多了,炸一个DJI心痛,好飞耐炸,就算丢了一个小飞机就再买一个呗,有经验了自己动手搞定这个事儿不就OK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呀,装上后就容易寻机了,丢机率大减怎么能让玩上瘾的玩家再多买几部机器呢,话又说回来,它的价钱 ...

感谢大佬,字太小了,比LITE7的还小,之前使劲瞪眼没找到位置。 这个机发热是真的快,不使劲飞温度下不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感谢大佬,字太小了,比LITE7的还小,之前使劲瞪眼没找到位置。 这个机发热是真的快,不使劲飞温 ...

不客气,无论65或75MM机器,因为主板太小,确实只看上面的字不太清晰,看图纸就行了,我主飞75MM,原来入了一个65MM卡录也换成75MM机架了,75MM用乾丰两叶桨配650MAH电池在动力和续航上明显强于65MM,如果电调刷了蓝鸟固件用48K效果更佳,但电调的最小和最大启动功率得上调成1100 1200电机才能转,进角为中,而且虽然ELRS版本图传标称400MW图传,但我还是老老实实用25MW飞比较稳妥,此时发热量尚可,调参或加锁时把开关打到PIT模式既省电又减少发热,因为以前发生过开最大功率飞控参数全部丢失这种情况,而且我感觉它这个25MW的功率在小区、公园等地玩耍的空间也足够了,在家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无论65或75MM机器,因为主板太小,确实只看上面的字不太清晰,看图纸就行了,我主飞75MM,原来入 ...

新版这个25MW就比LITE7  200MW那个效果差不多了,不知道是不是天线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版这个25MW就比LITE7  200MW那个效果差不多了,不知道是不是天线的原因

我认为确实比一代的图传强多了,原因是不仅是图传本身升级了而且外置天线也由铜丝改成鼠尾天线了,另外我把电调刷完蓝鸟48K固件后开转数控制手感细腻很多且更省电了,你要未刷那就赶紧刷上改转数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