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推荐一款泡沫滑翔机,2米左右翼展

楼主(2022-08-30):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买了台2.6米的,一点都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台2.6米的,一点都不好玩。

T尾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U-Glider

网上评价不怎么样,说动力差?

网友B:
U-glider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能体验接近DLG和F5K性能的飞机了。

动力可以换成AEO C20,2304或者1507的电机。

整机装完能控制在300g以内(含电池),翼载荷15左右,滑翔性能非常好,一块2S 450mah的电池,每次开动力10秒然后滑翔,差不多能飞30分钟左右,吃到气流的话,时间更久。

国外论坛有个超长的讨论贴讲U-glider的各种改装方法,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2787342-Unique-Models-U-Glider-1500mm-Wingspan-EPO-Glider

网友C:
有场地的还是越大越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U-glider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能体验接近DLG和F5K性能的飞机了。

动力可以换成AEO C20,2304或者1507的电机 ...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场地的还是越大越爽

对,大的机翼切割空气的声音听着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U-glider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能体验接近DLG和F5K性能的飞机了。

动力可以换成AEO C20,2304或者1507的电机 ...

国内有卖的么,没找到啊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U-glider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能体验接近DLG和F5K性能的飞机了。

动力可以换成AEO C20,2304或者1507的电机 ...

机翼很窄

楼主:
浩凯航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台2.6米的,一点都不好玩。

这款2.6米我也收一架,滑翔性能一般,单人操作真的需要麒麟臂抛。

网友D:
欧兰斯Volantex的滑翔机也不错,飞过2米的phoenix V2 759-2滑翔机,塑料机身耐炸,泡沫机翼卡扣对插,还不错。当然还有2.4米版本的更大了

网图嘿嘿

网图嘿嘿

网友:
第一张图的飞机为啥不好玩啊,价格还挺便宜的

网友:
2米的翼展了,还是别玩泡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欧兰斯Volantex的滑翔机也不错,飞过2米的phoenix V2 759-2滑翔机,塑料机身耐炸,泡沫机翼卡扣对插,还不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U-glider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能体验接近DLG和F5K性能的飞机了。

动力可以换成AEO C20,2304或者1507的电机 ...

你好,我也正改装uglider。这款机子头比较细长,一般的电机都太粗太短了装不进去,原装的电机是特殊尺寸还加了增高底座。
我网上搜AEO的好像也没合适的尺寸,请问还有好的推荐?

另外机翼你是粘成一体的了吗?有没什么好办法做成可分拆的方便携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也正改装uglider。这款机子头比较细长,一般的电机都太粗太短了装不进去,原装的电机是特殊尺寸 ...

我用的是银燕的2304 + 9050桨,电机装起来有点麻烦。

下面是老外推荐的配置,可以参考下。
1.  AEO 1908-C20 kv2050 + 8040桨
2.  T-motor 1507 kv2700 + 7040或者6040桨

这款泡沫机翼本来就很薄,建议两片机翼和碳杆直接粘死加强。机翼整体可以和机身拆开的,便携性也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银燕的2304 + 9050桨,电机装起来有点麻烦。

下面是老外推荐的配置,可以参考下。

谢谢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