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筋动力 直升机 --翔

楼主(2022-08-31):
        最近看了个斯里兰卡小伙的视频,他一直在尝试做这个直升机。我想,既然航空模型。已经到了拼财力的年代,返璞归真才是个好选择。              --  翔

       这个设计我觉得比较有新意的一点是在橡筋动力的直升机上引入了希拉结构的旋翼头。惭愧的是这是1996年的设计。那会儿亚拓刚出450,所以作者特意说了一下不必非得把机头罩做成“T-rex”的形状

网友:
我赛,我是特别佩服这样的手工以及现在的情怀!

网友:
动脑动手   返璞归真

网友:
赞!  仰视中...  膜拜中...

网友:
返璞归真。

网友A:
这尾桨的转速推力该怎么设计或调整才能刚好抵消主旋翼的反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尾桨的转速推力该怎么设计或调整才能刚好抵消主旋翼的反扭?

您的问题,我反馈给模友---翔。下面是他对我的解答:

     "好问题,按做模型的方法就是试验呗。按计算的方法:把主旋翼抽象成一个理想圆盘,算出其转动惯量,可以推导出尾桨所需功率,这个功率是尾桨半径的三次函数的积分,和尾桨升力系数,转速,空气密度,还有一个尾桨特性常数有关。求解这个函数的微分就可以啦。"

     "求解这个问题属于大学一~二年级大作业水平。"
     "事实上原作那个飞机飞起来也在不停的自旋这说明啥嘞?这说明尾桨所需功率和主旋翼转动的惯量产生的扭矩不是线性关系,且橡筋提供的动力非常不线性。"
     "进一步印证了上述求解的思路是对的。所以最终这个求尾桨参数和减速比的问题问题就变成了求解一个三次方程的微分的问题。"
     "考虑到橡筋的特性,还可以通过试验的方法绘制橡筋的动力特性曲线,通过最小二乘法在区间拟合近似的线性函数增加计算的精度。"
     "加上后边这步大概是大三学生大作业的水平。可以写篇论文,就是没看出来国内有哪个刊物可以发表这种水平的研究航模的文章。所以,最后的回答还是:有兴趣的话试验一下就好"

网友B:
我上学时,曾把弹射模型飞机的质量.机翼面积.升力系数.阻力系数.弹橡筋的参数和飞机的理想留空时间建了一个微分方程,想从中找到最佳方案,自己没能力解,就去求教老师,老师说解此方程还缺一些必要的边界条件,应先从实验获得.我权衡再三,觉得自己把问题复杂化了,于是改变思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学时,曾把弹射模型飞机的质量.机翼面积.升力系数.阻力系数.弹橡筋的参数和飞机的理想留空时间建了一个 ...

徐老师   欢迎您常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