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7以及700选择的问题

楼主(2022-08-31):
最近考虑入一台700,虽然还不会啥技术,能想到的机型差不多都排除了:
样子,价格

几年前最想入的机只有x7,超窄机身,流线型,这么多年一直听闻飞行性能可以,经典飞机。本来考虑x7fz,后来深入了解发现电调安装是个问题,只能选择天蝎星200a,不能好盈。不知道蝎子200a确实好吗?价格确实够高的,但感觉做工没好盈值。
后来考虑x7f,好盈电调往前装一点,可以戴头罩,还能比较极限的勉强接受。但是绑带侧装电池,不知道会不会很麻烦?绑带绑两大电池不知道强度够吗?来论坛这么多年,好像也没听说飞断的。

亚拓700x,没怎么关注,红塑料总让人难受,看图片一般,感觉亚拓就是卖套机的,大量红色点缀,整体配色统一,买飞机就要用他的电装,不然设计理念一下就不对了,真不如黑色和银色配色,红色点缀是升级件。不过亚拓飞机的设计积累不错,成熟度很高,没啥硬伤,也没啥特色。
其他国产品牌都太新了,设计也不错,可能飞行性能很好,但设计功底不够厚,缺少点美感,当练习机还行。
可选机型不多,比较纠结。电装主流练习,就是昭意,deko/gdw,到是没啥。

网友:
自己技术练好了 在去挑飞机设计的 问题不然根本飞不出来

网友A:
建议楼主先要明确买700的用途、预期、预算,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再来对市场主流700的优缺点,市场占有率,零部件价格来比对。你这样比较朦胧的选,最后会更迷茫的。

网友:
X7这机对新手(难调)和维修(指费用)不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先要明确买700的用途、预期、预算,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再来对市场主流700的优缺点,市场占有率,零 ...

样子第一,其次价格。第一架还是顺眼为主,比练习机定位高,其实不考虑样子,排除的国产机都可以挑选,配件,价格,都更好。

网友:
新越 舞7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样子第一,其次价格。第一架还是顺眼为主,比练习机定位高,其实不考虑样子,排除的国产机都可以挑选,配 ...

按您这个要求的话,可以看看SAB的KRAKEN或者RAW700,这两款飞机手感细腻,做动作干脆利落,有颜值,有**,还有国产配件加持。

网友:
我啥都不挑,该有的都有了,该炸的也都炸了,还好没大炸,都又修复好了,找找个周末飞700去

网友:
飞700最危险的地方是舵机摇臂的螺牙打滑和大桨拉杆球头扣爆裂

网友:
买raw700  sab的飞机不飞当家具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您这个要求的话,可以看看SAB的KRAKEN或者RAW700,这两款飞机手感细腻,做动作干脆利落,有颜值,有** ...

恰好不喜欢SAB的一体全包设计,包括RAW的设计,喜欢传统竞技,外观这东西很主观。当然这些肯定都是好飞机。

网友:
可以考虑下新越的舞者,性价比还可以,精度也挺高的

网友:
不嫌弃的话可以用Graupner 160A电调,可以戴头罩

网友B:
建议550,一块5200的电池,进行练习,水平到位了上700,两块5200电池,过度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550,一块5200的电池,进行练习,水平到位了上700,两块5200电池,过度平稳

谢谢建议,其实刚入550x,样子还能看,虽然听说重不好飞,温柔练习也够了。

网友C:
Logo都被开除了?raw也被开除了?那还选啥。

网友D:
fz照样用好盈(160a v4),不影响带头罩!

网友:
你想要的我刚好都有,10起落内,需要联系

网友E:
x7F可以的,我用的凤凰电调,前置装。另外炸鸡的话,记得把摇臂的球头和拉杆换成steam600的,会耐炸很多。
易损件主要是脚架、尾管、传动轴,起落架,大桨夹摇臂、花冠齿。
机身还是比较硬的,炸鸡基本机身还好,但是这个级别炸鸡还是上千的损失。
机子不是啥问题,就是看你装机技术怎么样了,装不好花冠齿很容易扫的,还有主轴的垫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x7F可以的,我用的凤凰电调,前置装。另外炸鸡的话,记得把摇臂的球头和拉杆换成steam600的,会耐炸很多。
...

我被这些标舵的摇臂快搞死了,700BTS 上的GDW 892舵机摇臂炸断了买了STEAM 600的发现装不上,上次小罗700的炸鸡也是因为斜盘其中一个舵机的摇臂滑齿

网友G:
RVE 不入您法眼吗???

网友:
用金属舵机臂我就不相信它还会滑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被这些标舵的摇臂快搞死了,700BTS 上的GDW 892舵机摇臂炸断了买了STEAM 600的发现装不上,上次小罗700 ...

你别用易碎舵机臂,用金属的,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RVE 不入您法眼吗???

我没有打“x”,说明外观还可以,不过还需要再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fz照样用好盈(160a v4),不影响带头罩!

崩溃,完美主义这怎么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go都被开除了?raw也被开除了?那还选啥。

logo我印象中太贵吧,不过世界名机,有买的必要,目前练习水准,感觉不合适。RAW确实样子不行,不是那种一眼喜欢。

网友H:
Raw的样子都不行啊?我的天

楼主:
引用 网友H:
Raw的样子都不行啊?我的天

其实还行,只不过不喜欢那种美感。超低旋翼头,飞机听说也是很好飞。

网友I:
亚托飞机设计好?你怕不是没感受过700x连着扫伞齿的快感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亚托飞机设计好?你怕不是没感受过700x连着扫伞齿的快感吧

亚拓轴传正常飞应该没事吧,伞齿这东西逢炸必扫是肯定的,我没700X,550X倒是飞的时候没扫过,炸了肯定扫。

网友:
x7是我装(以及维护)最麻烦的一台700,另外x7bt是可以装200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亚托飞机设计好?你怕不是没感受过700x连着扫伞齿的快感吧

我一天两次

网友:
建议电池用长条型的或者自己做成长条,方便更换

网友:
这个直升机还是不错的,楼主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J:
亚拓轴传正常飞应该没事吧,伞齿这东西逢炸必扫是肯定的,我没700X,550X倒是飞的时候没扫过,炸了肯定扫 ...

如果正常飞能没事那还有什么好说嘴的...cccc

网友K:
RVE DUBHE 天枢星,强烈推荐,精度为3D机最高,配件也很好买(在青岛),而且随时可以联系到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K:
RVE DUBHE 天枢星,强烈推荐,精度为3D机最高,配件也很好买(在青岛),而且随时可以联系到厂家。

我买了几台绝版机,MSH700,SAB700BTS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亚托飞机设计好?你怕不是没感受过700x连着扫伞齿的快感吧

现在的亚拓无论精度还是质量大不如从前,我还射过尾桨,新尾中联,螺丝疲劳断裂

网友(2022-10-01):
引用 网友L:
现在的亚拓无论精度还是质量大不如从前,我还射过尾桨,新尾中联,螺丝疲劳断裂

同意,亚拓已经过去式了,前一阵出来个TB70,把SAB Goblin RAW 从头到脚抄个遍。。。。亚拓越来越恶心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现在的亚拓无论精度还是质量大不如从前,我还射过尾桨,新尾中联,螺丝疲劳断裂

买个全新550x,侧板打孔真粗糙,注塑件的精度问题,总之做工一言难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全新550x,侧板打孔真粗糙,注塑件的精度问题,总之做工一言难尽。。

如果选择亚拓,还是要谨慎,毕竟亚拓已经不是从前的亚拓了,品控下降的厉害。

网友M:
RVE DUBHE 天枢星,用户路过

网友:
RVE DUBHE飞友

网友(2025-06-30):
要不要考虑自己搞一个直机品牌

网友:
还是XL700吧!

网友N:
这个帖子要MARK一下,最近迷上了、不是、早都迷上了,只是没有下手,选择时参考前辈经验。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这个帖子要MARK一下,最近迷上了、不是、早都迷上了,只是没有下手,选择时参考前辈经验。

有了就很少带出去飞系列,带700出去太累了,远没有380安逸,甚至宁愿带600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了就很少带出去飞系列,带700出去太累了,远没有380安逸,甚至宁愿带600

刚买了个休伊UH-1(RC ERA C032),这两天飞了几次,平生第一次飞,不熟练,慢慢地还能掌控了,毕竟小毕竟慢。但感觉:刚开始炸鸡是不熟练,后面的炸鸡,主要原因飞机太小,稍微高一点,就因为风的原因飞机顺风就飘且很快,飞不动;低了,还好控制一点。当然,总体是操控不熟练,应该好好练模拟机。

直升机和固定翼相比最大的好处就是对场地要求不严,固定翼只能到沙漠里面去找飞场了

网友:
最后楼主买了啥?

网友(2025-08-01):
引用 楼主:
恰好不喜欢SAB的一体全包设计,包括RAW的设计,喜欢传统竞技,外观这东西很主观。当然这些肯定都是好飞机 ...

这个观点和我一样,除了喜欢SAB的传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