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 CLASS 可扩展尺寸

楼主(2022-08-31):
通过搭建框架梁结构,最大限度加强悬臂的刚性,弯曲机臂兼容8-12寸螺旋桨。
加上进一步扩展电机支座,可扩展支持14-15寸螺旋桨,
机臂末端通过装换配件,可兼顾四桨和八桨。

只是个人爱好,一个设计脑洞。
勿喷。

网友A:
如果是为了在不更换主体的情况下改变轴距配更大的螺旋桨,这就是当年植保机刚出来的时候,我们研究的东西,这些结构基本上都在13年以前就被摸透了,传统架构上机械层面上的创新很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为了在不更换主体的情况下改变轴距配更大的螺旋桨,这就是当年植保机刚出来的时候,我们研究的东西, ...

所以会不停的尝试,突破,
轴距变化只是一个福利,
它目的是衍生四轴八桨。
现有的主要点在使用框架梁结构。

网友B:
这种设计  可能会有震荡   毕竟中间悬空了  你可以用sw的仿真模块试试  给点配合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设计  可能会有震荡   毕竟中间悬空了  你可以用sw的仿真模块试试  给点配合间隙

可以试试,用框架梁板方式总会比悬臂梁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