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套密封问题

楼主(2022-09-02):
诸位大佬,轴套密封用什么胶水比较耐久?之前一直用的AB胶,味道大不说,时间一长,差不多1年后就会开裂脱落渗水了。

网友:
没有一种胶可以包打天下,要分不同材质选择合适的胶水,并不是所有船壳都适合AB胶

网友:
环氧树脂

网友:
汽车修理厂买发动机密封胶,我感觉不错

楼主(2023-02-27):
还有没有更好的建议,感谢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
密封胶可以,干而不硬

网友A:
安特固 3T 30分钟 AB胶固定,然后环氧树脂+玻纤布再加固。如果再脱胶,你提着船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特固 3T 30分钟 AB胶固定,然后环氧树脂+玻纤布再加固。如果再脱胶,你提着船来找我。

感谢感谢

网友:
我一直是801胶水 加田宫水补土 加德国uhu胶  混着用 没看到有开裂 等于德国日本中国三国混合胶水

网友:
说错了田宫牙膏补土 三国混合胶水

网友:
同意楼上各位所说!

网友(2023-08-27):
一次固定可以用ab胶, 然后再用得力 784 环氧胶固定,或者环氧加玻璃布也行,就是完工后的涂漆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