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OS55发动机试换一颗年轻的心脏

楼主(2022-09-02):
        某鱼收的一台老年发动机,缸压不好,用起来感觉动力还可以。一直纠结:换不换缸套活塞?因为现在飞的时间比较少,可换可不换。某天逛某鱼的时候,看到有处理的雷虎缸套活塞,看了数据勉强能改,又不损伤发动机本体,就入手了。其实,自己感觉就是改着玩的成分占多一些,也许是无聊吧......

楼主:
OS55的活塞上的轴直径是5.5MM,雷虎PRO61的直径是6MM,间隙有点大,用废电池连接片做了2个轴套装上,刚好合适。卡簧是用弹簧做了一个。

图上是改好卡簧的新活塞

楼主:
下一步准备车缸套了,晚上有时间再做

网友:
期待楼主的精湛技艺!

网友:
卡环慎用,我也做过,第二次飞卡环就飞出来了,直接活塞缸套报废

网友:
你确认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总成能同用?活塞行程相同吗?这还涉及到进气角和排气角等一系列问题,还是省重点好

网友:
雷虎某些发动机的活塞缸筒跟os还真是通用的

楼主:
大家看出问题没有?因为PRO61的缸套比OS55的缸套长4MM,改短缸套后装上去,发现活塞的下端会超过排气口1.5MM,造成漏气,头痛中。。。。。。。开始没想到这个问题,车缸套的时候应该留一个合适的台阶,来当缸套的顶端T头。

楼主:
没办法,另想办法吧,反正是折腾。于是在最低的进气口上开了一个排气口,其它2个进气口也改高2MM,把原来的排气口当进气口。

楼主:
缸套T头为了适配活塞位置,被我车得很薄了,活塞会顶缸盖,车了一个2MM厚的铝垫圈加在缸套跟缸盖之间,完工!

楼主:
改起来好累,不建议改,除非像我一样无聊的除外

网友:
动手能力佩服

网友:
我之前也按照这个方法修复了一台泰世T10的缸套活塞,也是找的替代品改了改缸套外径。一点毛病么有,非常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