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86

楼主(2022-09-03):
C186 已經換了主電機及主板,但試飛就不行,到處亂飛無法定住,請問各方高人,換主板後要再教正嗎?

网友:
出厂一般不需要水平校准的。先检查舵机是否有抖动,主轴和横轴有没弯曲,以上都有可能造成飞机无法稳定飞行。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謝謝樓上回覆,我知道出廠時會先校准,不過這186買回來飛不到幾次就大槳不轉,檢查後發覺電機接近短路,主板輸出FET燒了,買了新的主板及電機換過後就不能定住,所以問一下新的主板需要校正嗎,因為不是買過新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