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寸阿奎拉电池推荐

楼主(2022-09-03):
看到高能一款6s 3000mah 419克的电池,但问其他人又说直接上4000mah的电池就行,我迷茫了,求推荐电池
电机用的tmotor F100

网友A:
6s 2500-3000mah 超了就很重了

网友B:
其实电压越高效率越低,要是想要远航的话。4s还是最好的的选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电压越高效率越低,要是想要远航的话。4s还是最好的的选择

为什么呢?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 2500-3000mah 超了就很重了

多少C的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呢?什么原理

看电机的力校表得到的。

网友:
6s用多大桨

网友:
6S 2600飞过鳄鱼7寸

网友(2022-12-21):
4S5000ma,35c电池飞阿奎拉能25分。

网友:
6s或4s的索尼vtc6,重量轻密度大!30a放电,平飞足够了!25分钟起步!

网友:
7寸比五寸飞起来有什么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