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听说过西马特C8车床吗?

楼主(2022-09-03):
都是英文,铭牌上有C8字样看风格像西马特。西马特官网有C6 C10 就是没C8.
这个回转直径是280  130卡盘,年份不短了,这个库存机漆皮都开始掉了,最少感觉8年10年以上吧!要不然到不了这个程度。谁了解吗

楼主:
这个机器是双杠,倒数第二张图,这个手柄自身轴向能转动,每一百八十度会有两个指示徽标,仔细看能看到仔细看能看到比较模糊的圆坑,那个就是。然后下压这个手柄,或者抬这个手柄(我估计车床UP down这个图贴反了)应该是调不同模式的,估计是横向纵向进刀?还没开机,自身也不会玩,有时间在搞。最关键疑问来了,没看到光杠丝杠转换的地方,或许自动转换,也就是进刀的时候自动用光杠?

楼主:
带着木托板发过来的,220公斤,自身200多公斤是有的。有透明的卡盘保护罩没发上来,看着跟西马特一个风格。五千多入手的,大家看看怎么样

楼主:
车头里三个皮带轮,能两个直接组合,也能三个组合调速。觉得这样更安静,震动也小。

网友A:
5000多买这玩意   最多值2500-3000

网友B:
c6大概120公斤,这个c8,200多公斤,比c6大一号,还是双杠,西马特c6就挺好,这个大一号的c8更漂亮,5000有点小贵,可以买c0630了,不过西马特的东西都贵一些,也差不多还是个双杠,皮带变速声音小,家用适合,220公斤上楼也没问题,家用足够了,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0多买这玩意   最多值2500-3000

不至于吧 这个是库存没用过,就是因为没用过 导轨什么的没损耗我才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6大概120公斤,这个c8,200多公斤,比c6大一号,还是双杠,西马特c6就挺好,这个大一号的c8更漂亮,5000有 ...

这个光杠丝杠是自动切换吗,没有看到丝杠光杠转换或者断开的手柄

网友:
参照jy290【JYP290VF 操作视频-哔哩哔哩】 https://b23.tv/3lRH5sz

网友B:
就是这个光杆丝杆转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光杆丝杆转换开关

这个应该不是,图像个钻头,我看后面有钻铣床的安装孔位,应该是有铣床的版本,这个开关控制的。

网友C:
管他是什么,开机试下贝,几下就会了,中托板上面那个是切断自动进给的,我的金洋290车床上面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他是什么,开机试下贝,几下就会了,中托板上面那个是切断自动进给的,我的金洋290车床上面也有

第一次接触车床 怕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接触车床 怕撞机

大托拉远点,空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