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无副翼的固定翼只靠尾翼是如何进行转弯和俯仰动作的?

楼主(2022-09-04):
最近学习固定翼的制作,发现只有尾翼的机型 比如苏27,这样的机子只有尾翼,在转弯时尾翼可以一上一下,那俯仰有要求同时上或下,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在遥控器上设置混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一个多上点,一个少上点。三角翼混控。

楼主:
如果没有混空的话,是不是就不行了,比如只有4通道的遥控器

网友:
遥控器上有混控功能或者机身加装混控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混空的话,是不是就不行了,比如只有4通道的遥控器

这些年的入门级遥控器好像大多有混控功能吧?

实在没有可以找个舵机混控器。

理论上还有一种机械混控的办法,不过更麻烦了……

网友:
几乎所有遥控器都有三角翼混控,包括那些没有屏幕的,一般都有开关设置

楼主:
富斯的I6支持司马协议吗?

网友:
三角翼混控功能(又叫升降副翼混控等等),这个功能是遥控器最基本的功能。市面上没有这个功能的遥控器已经完全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