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720陀螺仪,sd卡错误,求助

楼主(2022-09-05):
老卡有问题了在陀螺仪上识别不出来,陀螺仪闪红灯

不插sd卡,识别陀螺仪自带存储,陀螺仪闪红灯~调参软件能连上,提示sd卡错误(翻译真坑,开始被误导了)

换了新卡,已格式化fat文件系统,新卡插上,识别sd卡,陀螺仪闪绿灯(正常工作)
但连不上调参软件,搞不定啦
老司机们给指点下

net.runtime程序已装

楼主:
拆开才发现,sd卡外置的,外面可以取出来~虽然外行,看着做工用料很不错

楼主:
已解决,老sd卡恢复分区~用新sd卡,4g内存的话,平分成俩分区,fat文件系统

楼主:
对了,暂时没发现装net.runtime

网友A:
好像只能用2g的卡,其他卡会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能用2g的卡,其他卡会不识别

自带的就是4g卡,实测换新卡分俩区就ok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了,暂时没发现装net.runtime

的用处

楼主:
可GPS还连不上,难搞啊,蓝灯常亮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后面属性里默认是A,需要去掉,分区参数里的激活选项取消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GPS还连不上,难搞啊,蓝灯常亮

指南针校准选项也是灰色,不能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指南针校准选项也是灰色,不能操作

指南针在gps上,要有gps才能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南针在gps上,要有gps才能校准

必须有,是第一次用,但没那么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南针在gps上,要有gps才能校准

看大佬也用过这gps,还需要安装啥程序吗?软件就是识别别不出来,不知道哪的原因,坏了吧,gps还蓝灯常亮,按说明书上蓝灯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你装了gps 打开软件时gps的功能窗口会跳出来。

校准请严格按照官方的说明校准,否则不会校准成功的

网友B:
拥有过,地磁校准贼难通过,对震动也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南针在gps上,要有gps才能校准

是这个界面自动跳出吗,我的不会,点出来没不显示固件号啥的,识别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南针在gps上,要有gps才能校准

调参软件以外还有其它程序要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拥有过,地磁校准贼难通过,对震动也敏感

老司机们来了,就有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拥有过,地磁校准贼难通过,对震动也敏感

现在是识别不出来,gps连不上调参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