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钻铣床ZXJ7016继续改造(已完工!!)

楼主(2022-09-05):
大连疫情,哪也去不成!在家琢磨着把西湖ZX7016加微进给!
微进给和自动走刀的零件买了3年了,放在车库都锈了!
今天改齿轮轴!下图:

把微进给的蜗轮蜗杆去锈、上油!

自动进给就不装了,太麻烦!自己现有设备完成不了!
之前,我已经改造过一次。
7016的主轴没有通孔,莫氏2的铣刀不能用,改造成通孔后,加拉杆,所有莫氏2的刀具全部可用,大大拓展了加工面!!这是一次成功的改造,费用只是买了2只加长钻头!加工设备得有车床、有中心架!

楼主:
13牙齿轮轴加工图:
原来是ZX7016的齿轮轴。所以带13牙左边部分图纸不变,右边部分因为买了ZJB-16的备件,所以另一半的图用ZJB-16的齿轮轴图纸!!

这样就形成改造后的齿轮轴图纸!!

楼主:
今天把齿轮轴加工完成!

轴没取下之前,先把买的备件装上试了一下,不错!!

下床后装到钻铣上,比划了一下,行!

下一步制作外壳体!!!

今天顺便车了2个8120铣床的拉丁!!

网友:
我也改造了一个微调,没你的精致,废品站买的涡轮蜗杆,花了3块钱,修理厂找了一段钢管做外壳,自己车2个轴承座,焊接组装,昨天刚完工,带带拉拉的做了一个星期,回头发图大家产考一下

网友A:
看样子改制钻铣床的人不少。我也改动了升降装置,原来的微调靠锁紧螺丝压锥面,有压不紧的现象,我改动了升降螺杆。

网友A:
几个丝的微量调整都比较可靠。不足之处是蜗轮蜗杆是旧货38:1。每次要计算一下。同时要把原升降机构锁紧。

网友:
微进给还是很重要的,没有他还真不方便,这台小铣床被你改造完成这两项功能,就如同打通任督二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改制钻铣床的人不少。我也改动了升降装置,原来的微调靠锁紧螺丝压锥面,有压不紧的现象,我改动了升 ...

上图看看啥机构,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个丝的微量调整都比较可靠。不足之处是蜗轮蜗杆是旧货38:1。每次要计算一下。同时要把原升降机构锁紧。
...

按个数显尺就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图看看啥机构,学习一下

也就是把固定不转动的立丝杠改成转动的。把原来升降的螺母机构锁紧,不让螺母转动。比较简单,老头了也不太会发图。到厂里去的时候拍点照片。

网友A:
减速机是旧货,38:1。丝杠螺距5毫米。要揺76圈升或者降一公分,7.6圈十个丝。微调是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减速机是旧货,38:1。丝杠螺距5毫米。要揺76圈升或者降一公分,7.6圈十个丝。微调是没有问题了。

你这个减速器很特别,原来是干啥的,感觉是个阀门开关,这个可以改个电动的

网友:
fnwlg少将你好!这个减速机是一个报废的包装机上的,电控的好像不如手揺的准确。原来的微调是靠锥面磨擦传递的,有丢转现象。不准确。

楼主(2022-11-05):
改造完成!有时间做个外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造完成!有时间做个外壳!

涡轮的锁紧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造完成!有时间做个外壳!

你这个微调是买的成品吗?能给个链接吗,我也想买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涡轮的锁紧怎么弄的?

我是淘宝买了一套花键周,花了30元感觉挺贵的,长度只有6厘米。好多都是靠端面挤压摩擦来实现分离的,感觉不好,你买了花键轴

楼主:
涡轮里面有离合器!

楼主:
今天做了外壳!等再配手轮刻度盘,手轮一圈4mm,100个分格,每格0.04mm,够用了!手轮刻度盘配好后再上漆。

网友D:
刻度盘没有数显标尺好用,那个更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涡轮里面有离合器!

这个离合是什么结构的?我的靠摩擦力锁不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刻度盘没有数显标尺好用,那个更准确。

数显尺还可以随时清零,真的很方便

楼主:
离合器是棘轮结构!类似自行车飞轮,但可以剥离。

楼主:
今天做了一个挡削的罩子。铣削到处乱蹦,磕了!!!

楼主:
疫情原因,刻度盘没发货,等着吧!钻铣最后的状况。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可以上楼啊,小而精,西湖的底子好值得一改。

网友(2022-12-15):
有了8120怎么又想起来改7016

网友:
引用 楼主:
疫情原因,刻度盘没发货,等着吧!钻铣最后的状况。

有手艺,有设备,改做的确实完美!

网友E:
数显标尺好,我的小钻铣床上数显尺和微进给手轮刻度都有,但只看数显的,某宝搜~竖式数显高度尺,钻铣床专用,150元,好处是电池可以正面换,尺下端有二个孔,方便安装到主轴上。

楼主(2023-02-20):
引用 网友E:
数显标尺好,我的小钻铣床上数显尺和微进给手轮刻度都有,但只看数显的,某宝搜~竖式数显高度尺,钻铣床专 ...

这种烂设备不配安装光栅尺,拉荒钻孔设备,4丝公差的尺寸环已经很抬举7016啦!
我只装尺寸环,再不投资一分钱!

网友(2023-04-16):
引用 楼主:
离合器是棘轮结构!类似自行车飞轮,但可以剥离。

用齿离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