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SP52H发动机运行的问题!

楼主(2022-09-05):
我是一台RJX-50油直,装的ASP52H发动机,用20%的油,油针1圈又1/4到1圈半,启动后只能低速运行十来秒,最多半分钟,点火器还不能拔下来,拔下来很快熄火,加大风门也会熄火,调油针也不行,只有怠速油门和上述油针范围内勉强运行10来秒。检查了没有漏气,缸压还是很好的。也没有贫油后转速提高再熄火的状态,就是怠速下直接就给你停了。怎么调都不行,实在无解了!求助各位大神,不胜感激!

楼主:
主要问题就是:
1.缸压好,无漏油漏气
2.不能脱离点火器,怠速运行只能维持10-20秒
3.风门只能保持怠速水平,开大风门转速不会提高,只会熄火
4.油针只能1又1/4圈到1圈半,太大或太小也熄火。

网友:
油旧了,换新的ys油试试。

网友:
火头换换。

网友:
建议先检查油路是否有堵塞,特别是化油器。

网友:
你这样不能脱离点火器,一般情况是火头不行了,换一个火头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用点火棒启动,烧火头,建议用遥控点火器,那个好用,我现在是换个火头,用遥控点火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ASP(三叶)直升机的发动机都有这个通病,如你还是用那就会一直到你调到最后烦。其原因就是由加工精度不够,油门化油器系统怠速油门在工作中就体现了你说的现象。如果用OS发动机这个问题全解(无)。所以说我用的这一发动机用了有20多年(从最开始用的OS30、OS50、OS55和OS105),一直没有你说的那个类似现象。。

楼主:
感谢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虽说很久没来论坛了,油机版块现状也大不如前,本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咨询,没想仍有这么多热心的模友相助!感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还是楼上各位说的热火头的问题!本来用的是OS8号火头,取下来查看过,可以点亮,就觉得没问题,又装回去了。看了大家说的火头因素,也查不出其他问题了,抱着再试一试的态度,今晚把火头换了个国产新火头,就成了!怠速,提速都OK!不熄火!

网友A:
楼主现在的发动机主油针和副油针分别是多少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的发动机主油针和副油针分别是多少圈呢?

我的只有主油针,大概1圈多一点点。

网友(2022-10-20):
主油针开1.0圈太少了 飞上一会容易拉缸建议从2.0圈开始慢慢减少

网友:
从有副翼油机走过来的都是牛人,十几年前只敢远望这些大佬,现在自己飞了电直,有点敢慢慢靠近这些大佬了,但遗憾的是自己会飞悬停后从来没有在现场碰见过飞油直的大佬了,要不大佬们也是带着电直油直不轻易露面了

网友:
现在看到还有飞老油机觉得很亲切

网友(2022-12-10):
我之前用过三叶52配OS50化油器 挺稳的。现在三叶都买不到配件了。

网友(2023-01-10):
调油针要凭感觉,不是能描述出来的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肯定不是油针问题了,应该是部分部件出了问题,我这黑鹰小油机都是一把就着,何况是这么大个发动机,如果不是用过后长期闲置,一般化油器也不会堵塞,容易熄火一般都是火头问题,我出现过多次这种问题都是更换火头解决了,我上周失控发动机油门舵机最大油门失控,发动机高速运转了四五分钟,虽然之后换了火头还能继续用,但同样的转速冒烟少了,以前飞起来都是浓烟滚顾的,现在没啥烟了,油针也没动过

网友:
我也刚给我的新NX4装了一台ASP 52H新发动机,听卖家说是改进版的,这是黑色缸头的,之前的版本化油器非常难调听说,看着发动机非常精致,静态欣赏都觉得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