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X对频问题

楼主(2022-09-06):
亚拓150X和Futaba T8FG 连不上!是不是Fasst 制式不对?

网友A:
应该是制式不对,fasst我认为是特别老式的制式,和后来的高端接受终端都不能匹配。仔细看一下说明,也可能是和JR制式遥控器可以匹配

网友:
这控都太老了

网友B:
fhss制式才行。。6 8 10j或许14sg遥控器才行

网友C:
其实fasst比fhss要稳,室内飞跳频一下能给吓个半死,这机子贼,室内近距离飞遥控有死区,但是它不支持fasst,只能fhss,要不换控要不换飞机!

网友:
想fasst外接,接收机是吧!不支持我也想换fasst制式!只支持JR和它自带APP里面的那几个控的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制式不对,fasst我认为是特别老式的制式,和后来的高端接受终端都不能匹配。仔细看一下说明,也可能 ...

谢谢模友们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fhss制式才行。。6 8 10j或许14sg遥控器才行

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fasst比fhss要稳,室内飞跳频一下能给吓个半死,这机子贼,室内近距离飞遥控有死区,但是它不支持fasst ...

Thank you

网友D:
现在来看   150x真是太老了,连K120都比他实用多了,120机队全面复活服役中,换了主马达和舵机这两样最脆弱的配件无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来看   150x真是太老了,连K120都比他实用多了,120机队全面复活服役中,换了主马达和舵机这两样最脆弱 ...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