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设计

楼主(2022-09-06):
请问下  将Profili的翼形  如何导入到creo中来呢  资料太少了……

网友A:
导出dxf输入Creo,或者导出翼型百分比曲线表,里边有等距点的坐标,把坐标点输进去,用曲线拟合。两种方法都可以得到翼截面,截面按位置依次摆好,然后生成曲面,实体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dxf输入Creo,或者导出翼型百分比曲线表,里边有等距点的坐标,把坐标点输进去,用曲线拟合。两种方法 ...

好的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