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请大家讨论一下大涵道和小涡喷的优缺点

楼主(2022-09-07):
这两天在考虑到底是选择大涵道还是小涡喷的问题,有点纠结。我列一下我目前知道的他们的优缺点,请大神们帮我补充,错误纠正一下,并提点建议。                   大涵道                                   小涡喷
优点:         机型多                                  机型少
                   重量轻,低速特性好             重量重,低速特性不好
                   油门响应快                           油门响应慢
                    便宜                                    贵
                    环保                                    不环保

缺点           声浪小                                   声浪大
                 飞行时间短                             飞行时间长

                 动力稍弱                                 动力强
                 飞机尺寸小点                          飞机尺寸大点

对我来说,我比较在意有几点,1、机型,我喜欢F18和B2,小涡喷没有。2、低速,可以欣赏飞机外型,涡喷速度太快看不清楚。3、声浪,涵道声浪有点小。
他们各有优缺点,各位看看有没道理,如何选择?

网友A:
飞机上带个BGM,或蓝牙耳机播放BGM,要啥声浪有啥声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机上带个BGM,或蓝牙耳机播放BGM,要啥声浪有啥声浪

让我想起了外装大音箱的炸街党……

网友C:
我觉得你这样问其实你心中已经有了选择,比较偏向涵道,所以我推荐涡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上带个BGM,或蓝牙耳机播放BGM,要啥声浪有啥声浪

有这玩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我想起了外装大音箱的炸街党……

有这种做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这样问其实你心中已经有了选择,比较偏向涵道,所以我推荐涡喷

哦,我还在纠结,还没有解决方案,你为啥推荐涡喷啊?

网友A:
有啊,就像炸街党车上装个大音响。。。。。。。

还有乔峰每次出场都扛个音响那种(BG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就像炸街党车上装个大音响。。。。。。。

还有乔峰每次出场都扛个音响那种(BGM)

这个有现成产品吗,叫什么,他怎么和飞机速度位置相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上带个BGM,或蓝牙耳机播放BGM,要啥声浪有啥声浪

哈哈

网友:
你水平如何?

网友D:
要是总飞还是涵道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总飞还是涵道好

为啥啊?

网友D:
涡喷维护贵,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涡喷维护贵,油贵

哦,也就一周一两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涡喷维护贵,油贵

最多一周一两次

网友:
飞几年了?

网友:
那还行,涡喷也可以

楼主:
一年不到吧

网友D:
啊,那还需要考虑考虑技术能不能跟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啊,那还需要考虑考虑技术能不能跟得上

嗯,现在只是筹划,真正上还有段时间,我现在还在犹豫要不要上90涵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现成产品吗,叫什么,他怎么和飞机速度位置相关啊

现成的有跑车和大排的,要玛莎有玛莎,要大牛有大牛,要川崎有川崎。

找会电子的自制,录下涡喷的声浪,烧制到芯片中(音量关联油门就行),类似于生日贺卡那种,也不重

网友E:
涵道和涡喷的区别,飞行方面主要是油门反应的差异,一些模友飞涵道喜欢"闪油门",飞涡喷的话估计会傻眼;
构造方面就复杂多了,涡喷尺寸大,结构复杂,零件成本远比涵道高;
另外涡喷飞机的存放、维护比涵道麻烦多了:燃油的气味、存放条件、燃油的配备、发动机需要定期返厂维护等
还有需要常备着二氧化碳灭火器等等,爽是有代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有跑车和大排的,要玛莎有玛莎,要大牛有大牛,要川崎有川崎。

找会电子的自制,录下涡喷的声浪 ...

是放在飞机上还是在地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涵道和涡喷的区别,飞行方面主要是油门反应的差异,一些模友飞涵道喜欢"闪油门",飞涡喷的话估计会傻眼;
...

是啊,涡喷问题挺多啊,机型少,飞机大,有味道,存放运输都是有问题,看来短期内不大好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放在飞机上还是在地面上?

大的重的放地上,

轻的可以直接安飞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重的放地上,

轻的可以直接安飞机上

飞机估计装不了,声音大的一般都挺重的

网友:
飞了个伟力959,一个64的F22,都水成上校了。我不李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