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复材机rcrcm.Tomcat雄猫复材滑翔机安装步骤详解

楼主(2022-09-07):
品牌:rcrcm.Tomcat(雄猫)老款(机仓比较大)
翼展:2500mm
电机:朗宇X系列2826.KV880(或者双天3548系列的电机
电调:60A好盈电调
桨:13.5x7或者13x6的都可以
桨罩:38x34mm
电池:4S  2600mAh
rcrcm.Tomcat(雄猫)是rcrcm公司出品的一款高性价比的滑翔机,其优点是结构紧凑合理,滑翔性能优越,机舱空间超大(有些模友机舱都放2块3s的电池)所以说购买这款飞机的模友恭喜你选择正确!

首先我们要安装电机座:将电机座安装在电机上面,然后从机舱放入,顶到机头位置,观察电机轴伸出是否合适(可以套上桨罩试)如果距离不合适就需要打磨电机座,直到放入合适位置为止。
粘好胶以后的样子,记得四颗螺丝都要上紧哦!

粘胶的时候胶没有干之前一定要套上外面的桨罩,调整桨座防止粘的歪斜,桨罩和机头保持一定的缝隙。

安装完电机座以后,就可以先安装机身尾部的方向舵角,配件里面有一个平头的方向舵臂就是安在这的。

就是安在这个位置尾翼中间,对准拉杆孔,在机翼中间开槽,用胶粘牢,然后安装拉杆夹头,把夹头粘在尾翼拉杆上,等胶牢固以后安装在舵角上面。

这个舵角开槽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高度不能高于拉杆通过上面的这个圆弧,高了就会在拉杆动作的时候受阻,舵角必须可以轻松拉入这个圆弧小孔。

接下来就可以安装机舱里面的那个木质舵机座了,将机身里面升降和方向舵的2根碳纤维拉杆量好适当的距离,粘合好夹头,确定好木质舵机座在机舱的位置两侧上胶固定,然后安装上负责方向和升降的舵机就OK了!

现在可以去安装机翼里面的2个副翼和2个襟翼舵机了,首先要把木质舵机座一侧打磨成图片中的样子,注意打磨的方向,副翼和襟翼的方向位置不一样

要在舵臂活动的这边把底座这个侧面打磨成这样才可以,这样在舵臂拉副翼、襟翼的时候才不会阻碍滑动。。。。。。。。

这时候可以把舵机底座用胶固定在机翼里面合适的位置,也可以等粘好机翼舵角再粘底座

接下来就是安装副翼和襟翼里面的舵角,这个步骤需要在机翼里面打孔,好让舵机的舵臂穿过机翼控制副翼和襟翼。先要在需要开孔的位置画好线,然后再用电磨开孔、打磨!记住副翼是在机翼下面开槽,襟翼是在机翼上面开槽!细长尖的2个舵角是安装在副翼的,平头的舵角是安装在襟翼的,这是因为机翼的薄厚决定的!再补充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安装机翼里的固定舵机时,固定舵机用的螺丝一定要剪掉螺丝尖,因为一般舵机螺丝都比较长,直接上舵机螺丝会从机翼翼面顶出来,那就尴尬了非常难看,一定注意哦!

副翼划线开槽。

副翼机翼下面开孔安装舵机及舵机臂。

襟翼开孔及安装舵机,注意塑料舵机臂要切掉一部分

继续看机翼内安装舵角的情况,放一根钢丝比较好找到固定位置(老外的安装图片,切口很严谨)

之后就是安装左右两侧通过机翼里面的两根舵机信号线,可以用一根长的细棍拴上舵机信号线穿过机翼内部到达副翼位置,然后再穿襟翼的信号线,穿好线,舵机插头插上以后都需要用塑料卡扣固定,防止飞行中断开(卡扣某宝网有售很便宜),

这时候就可以给六个舵机通电,调整好舵机中立点,接着调整各个舵机臂和拉杆的长度到合适的位置,在未动作之前机翼各个面要达到水平位置,然后再做打副翼和襟翼的动作,再到遥控器上做进一步的微调,让舵面在控制的时候左右达到幅度一致就可以了,

最后打磨好副翼和襟翼位置的盖子,剪裁到合适大小然后粘好(也可以用同色电工胶带粘上这样有问题的时候便于维修)
做好这些以后再去安装电机的桨罩、螺旋桨、接通电源,切记不可在调试机翼的时候就安装好电机和桨,怕误操作导致严重后果,如果调整机翼的时候安装接通了电机,那就先不安装螺旋桨,可以最后安装螺旋桨以后专门调试!

电池安装在机舱后部两个机翼中间,然后用单指分别拖住两侧机翼下面前缘3分之1处,看看是否平衡,如果机尾翘起就将电池和电调往后挪一点再试,直到平衡,反之机头翘,电池和电调就往前挪!

在粘合飞机各个部位的时候我用到的是这两款环氧AB胶,非常好用而且便宜,某宝就有,5分钟左右就可以固定,24小时后达到最强硬度,推荐给大家。

网友A:
台风和tomcat哪个飞机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风和tomcat哪个飞机好啊?

肯定的说当然是这个tomcat雄猫了哦!!

网友B:
某鱼上RCRCM的复材机性价比非常高,但好多没有安装说明,基本都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鱼上RCRCM的复材机性价比非常高,但好多没有安装说明,基本都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感谢顶贴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台风和tomcat哪个飞机好啊?

哦,为啥啊,能说说原因吗,我打算买一架,不知买哪个好?

网友C:
很好的装机贴,装这种复材机太需要耐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为啥啊,能说说原因吗,我打算买一架,不知买哪个好?

这个也没有说明绝对的,只能说各有各的好吧,台风呢飞起来更灵利一些,速度比较快降落时需要一定技术和经验,缺点是机舱比较局促,没有一点多余的空间,那雄猫呢飞起来就比较休闲,滑翔性能超好,有时候还可以关电机盘气流,机舱设计的比较宽敞非常好安排电调、电池的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没有说明绝对的,只能说各有各的好吧,台风呢飞起来更灵利一些,速度比较快降落时需要一定技术和经 ...

哦,你说雄猫盘气流是不在山坡的时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说雄猫盘气流是不在山坡的时候吧?

盘气流无论是平地还是山坡喽,遇到有气流就关闭电机跟气流走,我有一次越盘越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盘气流无论是平地还是山坡喽,遇到有气流就关闭电机跟气流走,我有一次越盘越高!

哦,上坡气流比较强,台风也可以关油玩吧,平地气流弱,台风估计不行了,雄猫可能还能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装机贴,装这种复材机太需要耐心了

是需要耐心和细心!谢谢顶贴!

网友E:
请教楼主,电机座位置怎么打AB胶?用俩针管分别抽AB组分打进去?碳纤船舶我是这么干的。
另外电机座只能打一面胶吧?里面的那一面无法打胶,强度够吗?
多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电机座位置怎么打AB胶?用俩针管分别抽AB组分打进去?碳纤船舶我是这么干的。
另外电机座只能打 ...

你也买了这个飞机吗?如果是没有做过这个电机座安装,那是比较迷茫我是这样的:先把电机座安装到电机上(图1),然后从机舱推进去,看看到机头位置大小合适不合适
如果不合适就需要打磨电机座一圈,直到放进机舱到合适,
还有电机轴出来的多少也要合适(把桨罩和桨安装到电机轴上看,确定电机座的位置)
如果这些没有问题了就可以准备环氧AB胶粘了,粘的时候准备一个纸板和牙签,
将AB胶每次各挤出同样量搅拌均匀,然后快速用牙签涂抹在电机座侧面的一圈(红色箭头指的位置一圈,图2
然后将涂抹了胶的电机座和电机一起放入机舱,尽量小心不要把胶抹到机舱(抹一些问题也不大后期可以处理掉)
进去以后调整电机,让电机座安装到正确位置,这时候也可以在前面的电机轴上套上桨和桨罩
继续调整电机座位置以保证它在机舱里不会粘歪,桨罩和机头留一个转动的缝隙(图4),
桨罩和机头一圈距离都一样就说明电机座也是正的,那这时候就抓着机舱里面的电机和外面的
桨罩直到胶凝固,用我推荐的胶拿稳保持5分钟就固定住了,固定好以后再在电机座外面这一圈
仔细的上一圈胶(用牙签挑上胶涂抹图3),外面弄好以后取下电机,用一根长的竹棍弄上胶把机舱里面
电机座的边缘一圈也涂抹上胶,但是里面不要涂太多胶,多了容易妨碍电机安装,
这样的话基本就完成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22-10-17):
赞,很棒的装机帖,我也在关注tomcat,有空也想入一架,三米机的翼面积,两米机的重量。

关于机头电机座的安装,我有见别人安装时先把电机座怼进去,微调,然后轻点两滴502,再微调,没问题后再滴两滴502,之后再上环氧粘牢,这样的话工作量可能会小很多,不用手一直扶着了

网友F:
顶帖,说明很详细,我买了一架大黄蜂,装机确实很麻烦,准备买楼主这个ab胶试试。我的电机座直接上的环氧,为了不错位,我举了一天的飞机。电机座需要右拉和下拉吗?

网友G:
电机座板是否需要打孔通风?

网友:
顶!学习了!同样有意入一台tomcat,正好可以做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买了这个飞机吗?如果是没有做过这个电机座安装,那是比较迷茫,我是这样的:先把电机座安装 ...

太感谢楼主兄弟了,问完问题忙其他事情就忘了来看帖子了,老哥太热心了,居然码字+图片示意,太暖心了。
这几天我也要准备装一台大黄蜂了,结构基本和熊猫一样。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顶帖,说明很详细,我买了一架大黄蜂,装机确实很麻烦,准备买楼主这个ab胶试试。我的电机座直接上的环氧, ...

笑了我三分钟

楼主(2023-01-06):
引用 网友A:
台风和tomcat哪个飞机好啊?

肯定是tomcat好飞了,台风机身空间太狭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帖,说明很详细,我买了一架大黄蜂,装机确实很麻烦,准备买楼主这个ab胶试试。我的电机座直接上的环氧, ...

用这个快干的AB胶不需要拿很长时间,调整好位置,抓个3-5分钟就固定了。这个滑翔机不需要做拉力线,安装直了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座板是否需要打孔通风?

不需要要专门打孔做通风哦!

网友H(2023-02-16):
终于有装机贴了!我的台风挂机三年了,卖家太随意了,毛的说明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终于有装机贴了!我的台风挂机三年了,卖家太随意了,毛的说明都没有!

是哦厂家没有一个详细的说明书,新手是不会安装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I(2023-04-01):
机翼对插上之后是怎么固定的,我看空机好像没有设计锁紧装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机翼对插上之后是怎么固定的,我看空机好像没有设计锁紧装置啊?

这就是这款复材机的特点,对插机翼插上以后就可以直接飞,不需要再做什么固定!上天以后根本不会松开的,放心玩!!

网友J:
问一下襟翼要用Y线的话,襟翼舵机是不是需要反向舵机。

楼主(2023-06-25):
引用 网友J:
问一下襟翼要用Y线的话,襟翼舵机是不是需要反向舵机。

这种复材机不建议使用Y线,每个舵机需要单独微调!

楼主(2023-09-11):
之前大家的回复怎么都没有了?

网友:
副翼机翼下面开孔安装舵机及舵机臂。
这里开孔,破坏美观,是不是还有其他方法?

网友H(2023-11-17):
好帖加油抬头怎么搞?

楼主(2024-03-25):
引用 网友H:
好帖加油抬头怎么搞?

不知道你是怎么安装的,没有看到机子不好说,基本判断是头轻了!电池应该靠前放一些,

网友K(2024-04-28):
楼主那关于舵机走线的问题,如果没有预留走线的口是要自己开口吗

网友(2024-09-23):
电池怎么固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那关于舵机走线的问题,如果没有预留走线的口是要自己开口吗

不会没有走线的孔,这种机型都有走线的孔!

楼主:
电池不用专门固定,机舱空间小电池放进去不用专门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