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用钓杆管加强泡沫滑翔机机尾

楼主(2022-09-07):
买了架二手泡沫滑翔机的白板机,2m翼展,很对口味。但没有配件,一切要自己想办法。为方便携带,机翼丶尾翼都要做成可分拆,又能方便牢固组装。根据经验,机尾与机身的连接部是很脆弱的,需要加强。花了一些时间,想到了以下办法。
先看基本条件。

先在垂尾里加了两支尼龙螺杆

在机尾中开槽

为加强机尾与机身的连接,加入一支碳素钓杆

鱼具店买来的断杆子,5元钱三支,又轻又结实。

杆上打两个孔,插入两支垂直骨架,这垂直骨架也来自钓杆,能让尼龙螺杆穿入。

插入,拧紧螺丝就如下图。

当然还要开好槽,能正好容下横竖骨架。

好了,已上泡沫胶粘上了,明天看效果吧

网友A:
这强度是增强了不少,
但是需要处理好底部长出来的两个丝杆,不然降落时极易挂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强度是增强了不少,
但是需要处理好底部长出来的两个丝杆,不然降落时极易挂坏。

提醒的是,我再想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强度是增强了不少,
但是需要处理好底部长出来的两个丝杆,不然降落时极易挂坏。

可以加木板或者钢丝尾橇保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木板或者钢丝尾橇保护一下

好办法。
我还把丝杆剪短了

楼主:
继续
这套白板机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舱盖,只能自己做。
一个办法是用塑料片包,另一个是用聚苯泡沫。但重心已偏前,用塑料片做重约40克,泡沫是10克。所以选用泡沫。
找了个家电包装泡沫。

花了五个小时,一点点割,终于完成了

最后留下一地碎片

网友:
泡沫仓盖也不错,再打磨一下即可。

楼主:
完成。可以睡个好觉了

网友:
在加点颜色上去更好看了,买点学生画画的颜料,记的要丙烯颜料不会腐蚀泡沫也就五六块钱一小瓶,能用十几架飞机上

楼主:
首飞首炸

楼主(2022-11-05):
向大家报告一下,今天在4~5级大风中飞起来了,很好飞,关了油门很少掉高度,推油门拉杆可以飞筋斗。一个人去飞的,没有拍下照片。下次拍到了补上。对了,还和一只黑隼切磋了几招

楼主:
两米的动滑稳如老狗
2200MA的电池飘了55分钟,差点绕睡着[捂脸]

楼主:
又加开了襟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