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云穿戴云台rider按键原理与修复

楼主(2022-09-08):
这玩意好像停产了,又买了个坏云台做备件。
这个坏的 能开机,能低头不能抬头。
无聊就研究了一下按键原理,原来是两线制电阻分压原理,就是下图地线和红圈左边的测试点,通过按不同的键接入红圈内不同的电阻来实现不同功能。
测量抬头电阻又是好的 ,只能使用物理大法了 。

引线接了个电位器在测试点慢慢测试发现:7~9K都能开关机,11.6~12,3K都能低头9.6~11K都能抬头(电路上是12K,超出范围了所以工作不正常)

于是给原抬头电阻12K并联一颗100K电阻,拉低到10.7K左右,测试功能恢复如初

楼主:
原12K并联100K电阻的并联计算公式:

1/100+1/12=112/1200
1200/112=10.7

网友A:
焊点看得我浑身难受,要不借你点助焊剂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点看得我浑身难受,要不借你点助焊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