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一上电就绿灯常亮舵机无反应

楼主(2022-09-09):
正常来说上电绿灯会闪烁舵机也会动

网友:
连上电脑冷启动一下试试

网友:
黄 K 普通模式就是绿灯长亮

舵机不动要先查接收机端有没有讯号

网友:
k8一直都是绿灯恒亮,至于打舵无反应这还用问吗,直接在安装界面看舵量是否有反应,没反应就是接线和接线模式错了

网友A:
楼主是改了K8的舵机插口么?这是哪个版本的K8啊?我手里的几个都和你的插口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改了K8的舵机插口么?这是哪个版本的K8啊?我手里的几个都和你的插口不一样

收本地大佬改好的jst1.25插口,到我手上就不灵了,我十几台机都十几个K8了

网友:
上USB插电脑看看,遥控信号有没有,还有就是接收机类型有没有选对,再一个就是陀螺仪进度条有没有输出,楼主手里那么多个K8了,正常来讲这些都应该排查过了吧?

楼主:
正常的K 8就是什么都不设置上电后舵机都会有修正在动的,这个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