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司南飞控与A3陀螺仪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9-11):
请高手讲解一下,司南飞控与A3
陀螺仪
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A:
a3单纯的增稳,司南除了增稳还有定高定向、失控返航之类的功能

网友B:
常说的A3只是一种有陀螺仪功能简单的起到保持平衡的作用。司南飞控就多了,它是乐飞模型旗下的其中一个系列有非常多的功能和不同种类产品。

网友C:
楼主都说啦,一个是飞控(即有自主驾驶功能),另一个是陀螺仪(即平衡仪),两者区别大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