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改尾皮带直驱

楼主(2022-09-11):
最简单和无损的改尾皮带直驱450,机身kds450bd,只要把尾管固定座移动下孔位,机身上打三个孔,配件只要更换两个,压带轮和尾直驱轮,压带轮正好上次闲鱼收了几个,压带轮座直接买5mm的铝板自制,用450dfc的主轴和旋翼头的话尾管和旋翼头的高度下降不多,稍微麻烦点就是kds450的尾管比450pro的尾管粗2mm,这个也比较好解决。这是各人觉得现在能淘宝上能直接买到的机身无损改装了

网友:
改的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压带轮可以发我一吗

网友B:
保留原机的大齿座和单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留原机的大齿座和单向?

只要多加一个前皮带轮和前压带轮,其余的都能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带轮可以发我一吗

压带轮自己用5mm铝块做不难

网友C:
各位的450都不抖动吗?我的皮带450无论是直驱的还是原始的都存在抖动的毛病,只能悬停,翻一下都抖的要命,我最近才发现可能是旋翼头中联O圈太硬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各位的450都不抖动吗?我的皮带450无论是直驱的还是原始的都存在抖动的毛病,只能悬停,翻一下都抖的要命, ...

完全不抖

网友:
都打算飞回有副翼无抖动的机子了

网友:
这两台皮带直驱的450都不是常规的机身,常规的机身换个舵机摇臂都麻烦的要命别说换舵机了,最主要是抖动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完全不抖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a4y1L72C/

大侠,您认为450抖动问题会出在哪里?所有配置都是正常的,就连470我的也抖,解决办法是换上了小兔子的旋翼头就不抖了,要不就加长尾管飞420桨,貌似是机身固定频率还是旋翼头的O圈太硬,我最近收的这台改420的470旋翼头虚位比较大,但飞起来就一点都不抖,之前几台旋翼头看起来没虚位,但飞起来就抖的要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侠,您认为450抖动问题会出在哪里?所有配置都是正常的,就连470我的也抖,解决办法是换上了小兔子的旋 ...

要看怎样抖法?
相信你的轴都是没弯的,好大可能是桨的问题和旋头有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怎样抖法?
相信你的轴都是没弯的,好大可能是桨的问题和旋头有变形。

就是悬停很稳,做一个翻滚动作机身就就抖动到不能翻,所有东西都是新的,大奖还是用的AZ桨,470和450我都有四五台,470是通过改小兔子旋翼头或者加长尾管把抖动问题解决了,现在450的抖动问题没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