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涵道机-鹰狮JAS39

楼主(2022-09-11):
120mm涵道 鹰狮JAS39战斗机
4°迎角、23m/s平飞状态下,升阻比4.8;
机长2.588m;
翼展1.519m;
JP120mm涵道、12s 5200ah电池
快拆机翼、尾段,极致轻量化设计;
总质量约7kg(含电池,起飞质量)。
设计初衷就是不上涡喷,用涵道(电池和700直升机通用),做大做轻、低翼载荷,应该很好飞,可以很暴力(不一定飞的快,机动性高就行了)。
疫情隔离在家无聊设计的,以后有时间再做出来,发个帖防烂尾

展示视频~

网友A:
请问,这是啥软件?可以做气流的仿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啥软件?可以做气流的仿真吗?

CATIA画图,ICEM画网格,Fluent算气动,用了好几个软件的

网友B:
厉害,太佩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ATIA画图,ICEM画网格,Fluent算气动,用了好几个软件的

请教下楼主的非结构网格一般怎么设置参数呀?

网友C:
这个尺寸,这个重量很难很难,几乎不可能那么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尺寸,这个重量很难很难,几乎不可能那么轻……

是的,超重肯定会超。6.8kg是用软件计算的,没有包含胶水和线缆,先设置个小目标。

网友:
翼尖那么少湍流?

网友(2022-12-06):
打算用什么材料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