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ite pro固件更新

楼主(2022-09-11):
各位,我手上两台xlite pro,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其中一台xlite的内部高频头型号是ISRM-PRO 1.0.0/2.1.6EU,这台设备access正常,但是accst D16无法对频。而另外一台内部高频头型号是ISRM-PRO 1.1.0/2.1.6 FCC,这台设备ACCESS和ACCST都能对频,这是什么情况?怎样将EU刷成FCC?EU的功率被限制了,FCC才是王道。

还发现EU版本的pro外置高频头支持的协议明显比FCC版本少,这个也是醉了

网友A:
EU是欧洲版本,符合欧洲的认证要求,比FCC的要求严格,所以FCC和EU有差别,你手上的接收机应该是FCC的,所以和FCC的遥控器能对上。EU/FCC切换应该只有厂家能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U是欧洲版本,符合欧洲的认证要求,比FCC的要求严格,所以FCC和EU有差别,你手上的接收机应该是FCC的,所 ...

恩,是的,寄回厂家重新刷了FCC的固件

网友B:
睿思凯官网有高频头的固件下载,重新刷固件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睿思凯官网有高频头的固件下载,重新刷固件也行

没用,只能寄回厂家让他们给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