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什么样配置的固定翼飞机能穿云?

楼主(2022-09-11):
要了解穿云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云层的高度。
云层高度可以查天气预报,我一般用的windy这个网站,提前知道云层高度和风速。
云层高度一般在800米到2000米不等,高空的风速有时候非常快,和地面的风速完全不一样。
穿云的高度非普通航模能触及,为了安全,确保飞场上空无商业航线。
接下来聊一下飞机的配置,我用的飞机名称是肥翁,双发固定翼航模飞机。
动力系统为两台2204的马达,当初家里多了两个穿越机用的马达,随手安装在飞机上了,电调容量为20安培。
配置了一块飞控,名称为F4V3,刷的Inav固件,一个不知品牌的GPS。
是的,你没看错,就是这些垃圾配置,连现在普通穿越机都不用的配置,就能爬升很高。
但是需要注意几点,第一点就是做好防水工作,云层中含有大量的水汽,不做防水就穿云,结果就相当于自杀。
第二点,遥控距离一定要触及到,现在很多遥控器都能飞几十公里,价格都挺贵,我用的很粗暴的办法,增加信号放大器,大家不妨可以试试。
大家还需要了解哪方面的知识,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最后提醒,穿云有风险,请勿模仿。

【什么样配置的固定翼飞机能穿云?-哔哩哔哩】 https://b23.tv/Jfa6CQI

网友:
穿云下个航旅纵横啥的可以实时在线查航班的软件。一定要去无人区,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正常飞行环境。

网友A:
我用F01,2207的穿越机电机,起飞就一路爬升,1500m就穿了,感觉也没啥压力。
设备防水是欠考虑的,还好是一个晴朗天气,天空都是白云,没收到水气影响。
不过高空确实温度低,设备散热好得不得了。图传在地面加风扇散热都3分钟烫手的,穿云下来竟然冰冰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F01,2207的穿越机电机,起飞就一路爬升,1500m就穿了,感觉也没啥压力。
设备防水是欠考虑的,还好是 ...

你是如何做到的?我用了大电机,飞机满油门,马达震颤,啥道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如何做到的?我用了大电机,飞机满油门,马达震颤,啥道理啊?

电机座没固定好呗,或者桨不平衡,其实穿云不难的,一般选择尾推,爬升穿云很快效率也高,肥翁也是不错的载机,买3架169,划算的。小翁也可以爬升贼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座没固定好呗,或者桨不平衡,其实穿云不难的,一般选择尾推,爬升穿云很快效率也高,肥翁也是不错的 ...

哪里买?我买来就400多一架

网友C:
楼主一般常住哪里啊,上海还是苏州,有次还看到你来张家港了,如果是本地的就好了,可以没事一起飞飞机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如何做到的?我用了大电机,飞机满油门,马达震颤,啥道理啊?

反扭力和平衡仪一直在较劲吧?海豚和F01我都是这个感觉,都用的2207,都是5寸桨,如果上6S,转速一高了就反扭严重,后来只能用4S电池,就是速度起不来。

网友D:
有没有可能附近没有民航的航线,但是飞的时候碰到了五代机,然后人就进去了,真想玩穿云建议去山上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扭力和平衡仪一直在较劲吧?海豚和F01我都是这个感觉,都用的2207,都是5寸桨,如果上6S,转速一高了就 ...

两个桨,一个正转,一个反转,怎么会有反扭矩力呢?都抵消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一般常住哪里啊,上海还是苏州,有次还看到你来张家港了,如果是本地的就好了,可以没事一起飞飞机研究

我一直在张家港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附近没有民航的航线,但是飞的时候碰到了五代机,然后人就进去了,真想玩穿云建议去山上玩{:1_52 ...

有可能的,上次就看到了五代机在高空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扭力和平衡仪一直在较劲吧?海豚和F01我都是这个感觉,都用的2207,都是5寸桨,如果上6S,转速一高了就 ...

你说的振动引起飞控的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在张家港飞啊

饿,你是哪一位?方便的话留个微信,拉你进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饿,你是哪一位?方便的话留个微信,拉你进群

你们群里不讨论航模,都在讨论钓鱼,养鱼,所以退了,微信13601923210

网友(2022-10-13):
引用 楼主:
你们群里不讨论航模,都在讨论钓鱼,养鱼,所以退了,微信13601923210

原来你们那边的群也是这样的。

一开始聊飞行,慢慢的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