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po Hi v 电池

楼主(2022-09-11):
刚买了一台新的穿越机及3S Lipo HiV电池。由于充满电的时候已经超出12.6 v,所以飞控认为这是4S电不停发出低电压警告。请问有方法设定为认定3S电吗?谢谢!

网友:
你充电把它设置4.2不就得了

网友A:
bf里面可以设置电池单片电芯最高电压,你设置成4.35v就可以识别成3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f里面可以设置电池单片电芯最高电压,你设置成4.35v就可以识别成3s了

完美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里面可以设置电池单片电芯最高电压,你设置成4.35v就可以识别成3s了

謝謝你

网友:
楼上正解 ,BF 电池里面单片设4.35或者4.36

网友(2023-01-30):
引用 网友A:
bf里面可以设置电池单片电芯最高电压,你设置成4.35v就可以识别成3s了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