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6IZ 设置CGY760R

楼主(2022-09-12):
如图所示,用16IZ遥控器设置760R陀螺仪时,将连接线链接遥控器的SIF插口和陀螺仪的PBOX插口,这个时候打开遥控器里的陀螺仪设置页面,陀螺仪绿灯常亮(对频后),那这个时候是否可以不用给陀螺仪额外供电,就可以设置,因为遥控器说明书上说SIF插口是带电的,但是PBOX又是不能接电的,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A:
你自己贴的官方说明图右边画得这么清楚,760要外接3.5-8.4V的供电,随便接在除了RPM和P.BOX两个口以外的其他任意一个口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贴的官方说明图右边画得这么清楚,760要外接3.5-8.4V的供电,随便接在除了RPM和P.BOX两个口以外的其 ...

问题是如果我不接这个电源,仅仅链接Pbox和遥控器,貌似进设置选项,也可以设置,陀螺仪灯也正常亮,而且显示电压7.3,这说明Pbox是可以通电的,那为什么要额外再给陀螺仪供电,这个问题

网友(2022-12-16):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贴的官方说明图右边画得这么清楚,760要外接3.5-8.4V的供电,随便接在除了RPM和P.BOX两个口以外的其 ...

这个说明哪里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