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9 遥控器跟换背光纸

楼主(2022-09-12):
(无正文)

楼主:
jr  dsx9 遥控器跟换背光纸,全新遥控放着莫明其妙坏了屏幕,撕下来背光纸,但是不知道哪里有这个背光纸卖?求模友指导

网友A:
找普通 EL 的偏光片跟反射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普通 EL 的偏光片跟反射片就行了

还要继续撕一层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要继续撕一层下来?

这个有角度匹配的,如果你知道它上层偏光片的角度直接找对应的反射片来贴也可以
不然就得一直试..

网友:
液晶屏 正面贴的偏振膜 一般没事 背面的 如果不是透光 用银色薄贴纸就可代替

网友B:
各位前輩好!小弟用銀色鏡面貼紙當反光片 , 結果在室看不清在室外要斜看才看的到 , 是要用哪種貼紙呢 ? 謝謝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位前輩好!小弟用銀色鏡面貼紙當反光片 , 結果在室看不清在室外要斜看才看的到 , 是要用哪種貼紙呢 ? 謝謝 ...

你是只换了最后一层银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只换了最后一层银色?

黑一圈的那張撕下 , 換貼鏡面貼紙上去 , 結果在室內就看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一圈的那張撕下 , 換貼鏡面貼紙上去 , 結果在室內就看不清了

是不是应该要贴白的,不是贴银色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应该要贴白的,不是贴银色的吧

是的 , 換了白色已經看的見了 , 謝謝前輩指點 !

楼主:
屏幕修复成功

网友(2022-12-27):
是背光膜发黑了

液晶屏发黑

液晶屏发黑

背光贴纸黑了

背光贴纸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