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in10装bf地面站的问题

楼主(2022-09-12):
win10装bf地面站把地面站上能装的插件都装了就是连不上飞控各位有知道怎么回事的吗?

网友A:
看 设备管理器 里的 COM LPT字样的设备显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 设备管理器 里的 COM LPT字样的设备显示什么。

显示如下

楼主:
不好意思犯了个低级错误是数据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