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大点的飞机求指教~

楼主(2022-09-13):
各位模友我的泰世X3炸机了~想问一下在不换电装和
电池
的情况下除了450L和富丽X360还有什么选择?可以换个大一号的机子吗?

网友A:
亚拓470或者小罗380都可以,还有最近的富丽X380,我有一台470就是用2520级别的马达照样飞

网友A:
要看看你手上的电机出轴是多少的,哦,错了,应该只能玩470,其他两台电机不合适,闲鱼有470塑料控几400多

网友B:
电机不通用。电调如果是60的话可以。50A勉强也可以! 电池也略小 但是也能将就

网友C:
你都炸了,就360就行好修。等项不炸就不炸的时候在上大机吧

楼主:
好的~感谢大家的解答~我修好再练练~进步太慢了

网友D:
360换380,不都差不多吗?550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