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机队全面复活

楼主(2022-09-13):
折腾了大堆小机子,还是K 120最舒服,换了舵机和主电机,舵机用的是F3P的小舵机精度高反应快还炸不坏,说了别人都不相信,只有自个享受了。原装舵机基本炸一次毁3个。2018年买了3台K120单机,当时还不会飞3D ,但经常能让你装B ,飞的老远像蚊子那么小,隔了几年机群从700到K 100一大堆,还是K 120贴心

网友A:
可以测试F120 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试F120 更稳定

已经下单了,但K 120这个级别的小鸡是没有别的机型可以替代的,只有70克出头,我买F 120只是体验一下主板的情况,看能不能移植到K120上,尾空心杯是亮点

网友B:
我也有两台k120,由于舵机问题,爬窝中……

网友C:
120确实比较均衡。但是感觉飞一段时间 控制单元有些虚位之后手感就差很多了!  动力方面在强20%就完美了。也有可能是电池C数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确实比较均衡。但是感觉飞一段时间 控制单元有些虚位之后手感就差很多了!  动力方面在强20%就完美了。 ...

K120用朗宇M1的原装电池,动力强悍留空时间久,这个电池是好东西,重量感觉和K120原装电池差不多,但放电能力强大很多,你想想M1都110克以上起飞用这个电池能悬停8分钟,K120才70多克,虽然没有直驱那么高效,但搭配K120是绝配。

控制单元虚位主要是由于横轴的O圈产生,原装主无刷电机不耐用,用K110的塑料旋翼头更耐飞,K120的金属旋翼头新的时候进度确实好,但不能经常炸

K120动力已经非常强了,再强就不是这个级别的机子应该有的了,这个级别的机子是小草地炸了捡起来就能继续飞的那种,

F120今天到货了,这个周末可以试飞了,到时候来个简单对比,我只会简单翻几下,侧摆都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两台k120,由于舵机问题,爬窝中……

我买这批舵机原来是为了做F3P用的,未料到是批高端货,比K120原装舵机强太多了,水泥地都炸不坏,没有虚位,反应速度和原装舵机高度一致(我试过混装测试)

见帖子的回复前三位朋友只出邮费我每人送三个(得自己换线,原来是jst1.0的,需要自己换1.25,其实就是剪断拿个热缩管包一下,讲究的就自己焊接一下,不要拆舵机,我是单独买了10个5元一个的1.0转1.25转换头都自己三台机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这批舵机原来是为了做F3P用的,未料到是批高端货,比K120原装舵机强太多了,水泥地都炸不坏,没有虚 ...

我这个回复算前三不?  需要舵机,我买都可以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能否分享,给个购买链接吧

网友:
求舵機名稱或鏈接

楼主:
某鱼搜索 地平线130X就能找到我啦

网友D:
我还在前三之内吗?某鱼搜了一下,出来一片,哪个是你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K120用朗宇M1的原装电池,动力强悍留空时间久,这个电池是好东西,重量感觉和K120原装电池差不多,但放电 ...

坐等对比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等对比视频

早上已经迫不及待飞了一下,感觉手感跟M2差不多,没有K120那种手感和灵敏度,非常稳,连大桨的共振声音都跟我几年前改的K120直驱一样,M1M2不会出现这样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在前三之内吗?某鱼搜了一下,出来一片,哪个是你呢

2999那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早上已经迫不及待飞了一下,感觉手感跟M2差不多,没有K120那种手感和灵敏度,非常稳,连大桨的共振声音都 ...

现在的M2和S2估计也差不多。这个级别感觉价格还是高了一点。但是做的都挺精致的

网友:
我想请教下,除了futaba 还有别的接收机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M2和S2估计也差不多。这个级别感觉价格还是高了一点。但是做的都挺精致的

玩模型有两个类型,一种是专心玩3D技术,一种是买机子各种升级改装折腾,两者能兼顾的都是牛人,像买S2这种机子已经没有升级空间了,拿到的就是最好的,K120这种拿到还要自己升级一下也很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两台k120,由于舵机问题,爬窝中……

嘿嘿,想收

楼主:
咸鱼已经更新了,送了台K120给师父,自旋翻很定点和很线性,看咸鱼视频,我查了下我这个款的AEO 1106 KV8000电机的库存,还有30个,可以造30台机了,唯一遗憾就是没有K120原装主板了,用其他的主板安装没那么完美

网友E(2022-11-05):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试F120 更稳定

120g的机,用塑料桨夹和半塑料十字盘,对炸机不友好吧

网友(2023-01-01):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两台k120,由于舵机问题,爬窝中……

我也莫名其妙烧了几次舵机,舵机老是发热然后就烧了。外壳都烧变形了,找不出原因。每次坏了就换舵机,又能飞很久。但发热的现象一直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0g的机,用塑料桨夹和半塑料十字盘,对炸机不友好吧

F120我最近遇到了香港的摩友也有类似炸断机身的案例,证明我不是个例,也不是故意黑厂家拉,那个机身尾管连接处一炸就断,断的一样的部位,还好我已经不搞这些什么双无刷的小鸡鸡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F120我最近遇到了香港的摩友也有类似炸断机身的案例,证明我不是个例,也不是故意黑厂家拉,那个机身尾管 ...

F120是主无刷直驱,尾有刷吧。
似乎还没有很成功的替代K110

楼主:
引用 网友F:
F120是主无刷直驱,尾有刷吧。
似乎还没有很成功的替代K110

大桨长度差不多重量重了一倍,怎么可能替代K 110呢,K110是无可替代的,所以伟力就算解散了直升机部门K110也会继续卖,如果把K 120重新弄起来更好,很好的过度,K 120其实换了舵机和主马达也是无可替代的机型,那些什么双无刷直驱的都是重型坦克,只适合老手休闲飞3D

网友:
引用 楼主:
F120我最近遇到了香港的摩友也有类似炸断机身的案例,证明我不是个例,也不是故意黑厂家拉,那个机身尾管 ...

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