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SAIO飞控电调MOS管选择

楼主(2022-09-13):
一年废掉三块板子,全是电调烧了,想自己更换,求助电调型号,那么小一块MOS,怎么选购

网友A:
为什么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烧

掉锡渣

网友B:
所有5A飞控的mos管都5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5A飞控的mos管都517

是这种吗

网友B:
没错,12A的是79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12A的是7934

网友:
返厂30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5A飞控的mos管都517

厉害了

网友(2022-10-23):
引用 网友B:
没错,12A的是7934

mos换新以后,空载mos发热咋回事,能不能是驱动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