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天线的问题

楼主(2022-09-14):
各位大神,我用的睿斯凯X9D  然后装R9M高品头,因为一直用R9M我感觉原来遥控带的天线也用不上了,也碍事,我就把原遥控的天线拧下来了。这样使用应该没事吧?

网友A:
只要不开内置高频头就没事 开了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开内置高频头就没事 开了容易烧

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的开,别选错了模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的开,别选错了模型

记得edgetx可以关掉内置高频脑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edgetx可以关掉内置高频脑袋。

可以单独关掉?

网友:
我外置 ELRS, 用FRSKY接收时,edgetx/opentx只开内置关ELRS,这个確定的

同理,开 ELRS 时不可能两个头同时开吧,不过加天线一定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单独关掉?

只有edgetx可以,在设置波特率那个页面,关掉后,在模型页面里没办法打开~

网友:
楼上正解,记得关闭inter 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