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lv的主轴电机黄铜齿轮磨损,干脆换同步带

楼主(2022-09-14):
25lv拿来夹合金磨头钻白钢条,白钢钻通了,电机铜齿轮也磨损待尽。闲来无事反正铣床也不重载干脆换套同步带轮。
电机同步论安装,选购的3M-20齿-AF-11宽-内孔10键4规格。不需加工直接安装适配。

主轴同步论安装,选购的3M-38齿-AF-11宽-内孔15键5规格。不需加工直接安装适配。

通过计算距离,同步带介于162和165之间,干脆都买上,实际装配162规格适配。

装完迫不及待铣夹头也没换,直接钻夹夹铣刀开个方孔,直观感受是噪音一下减少N多。(请忽略脏到不成的铣床)

网友:
你好这个25钻铣床声音大不大,适合楼层玩家不,能铣钢不。一次最多进给多少。,比如45钢,不锈钢,精度如何。

楼主:
铁是可以的,0.5mm加工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是可以的,0.5mm加工量

不锈钢和钢件呢,铣的时候斗不斗,响不响,振动不振动

网友A:
谢谢楼主提供数据,以后可以按数据改制,我有点奇怪,铜轮和尼龙轮一起磨,咋可能磨损的,一般坏的都是尼龙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提供数据,以后可以按数据改制,我有点奇怪,铜轮和尼龙轮一起磨,咋可能磨损的,一般坏的都是尼龙 ...

然后我又淘了一台二手钻铣 ,。9516的,莫式3号主轴柄!重60多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提供数据,以后可以按数据改制,我有点奇怪,铜轮和尼龙轮一起磨,咋可能磨损的,一般坏的都是尼龙 ...

电机是铜轮子,主轴上是钢轮子。不是尼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是铜轮子,主轴上是钢轮子。不是尼龙的

那就还好,我的是铜轮加尼龙轮组合,我还特意买了两个尼龙轮备用,要是铜轮也很容易坏,那我尼龙轮白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