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S tg550 的动力效果

楼主(2022-09-14):
改了1年多了,12S的TG550,一直没机会分享视频

4020 550kv 马达,2500W持续, 实际飞下来电流最大可以去到100A, 4000W+的功率
我之前还有一架是 4025 550KV驱动的, 实际下来2架飞机对齿轮的压力是一样的

现在8S动力逐渐成熟了,很建议大家试试看,电池基本威能 富力都可以定,电调HW150很不错, 这样就可以用Q8了, 不像12S需要升级的太多了

最早以前买4020并不是节省重量,主要是为了防止动力过大,进一步降低齿轮寿命

视频中这一步飞机,有一些特别的配置分享下吧:
1)西塔中舵,这个确实比KST X15明现的犀利,用其他无刷中舵也能有类似效果
2)旋翼头彻底改为TG700和TG580的形式,就是 跷跷板 +O圈 + POM, 基本现在XL SAB 大机都这个结构, 连logo700都有类似的改装件了
3)6号工厂,这个桨用起来风格降低到40还是不错的, 只要在2200附近或者以上,桨效还不错,低于2000翻滚太慢了,除非用RTU
4)齿轮是mod0.7,改过mod1,也没觉得多强壮,反而mod0.7 齿轮数高,接触齿还多一些

5)Vbar定速香啊, 以前HW定速,怎么改PI都没有这么硬,vbar的补油技术虽然不能让转速像jive一样平稳,但是不调转,我这个用默认参数,摆久了甚至会比设定转速稍微高那么一丢丢的,因为他这个螺距-油门补偿是个固定值,所以有这个现象,不想太激进自己改改久好了。

*我飞行水平是很垃圾的,哈哈,好多动作飞的时候也想不起来了,主要还是展现下动力

【TG520 改550 12s】

网友:
泽大师真实先锋队,冲啊,,各种高性能搭配泽大师都来尝鲜了,奈何我没啥技术,啥配置都是一个样,我只有一个要求,螺距响应迅速,翻起来不掉转

网友A:
我本想让手上的TG520+KDS600杂交机复活起来,最近刚弄好了一个10A BEC 给好盈100A HV OPTO了,奈何没有好盈设置卡,电调一插电就慢慢的滴滴响,找说明书还没找到

网友:
我已经有两套550~600 12S动力 ,凤凰80A HV +亚拓600MX 510KV ,好盈100A HV+亚拓700MX 530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本想让手上的TG520+KDS600杂交机复活起来,最近刚弄好了一个10A BEC 给好盈100A HV OPTO了,奈何没有好盈 ...

厉害  这也能杂交!   之前很容易热保护,就改了高压, 不过最近普及的8S更香   动力足够

网友B:
去了100A?
去了...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厉害  这也能杂交!   之前很容易热保护,就改了高压, 不过最近普及的8S更香   动力足够

KDS600的 机身和十字盘,TG520的大桨夹和横轴,富丽600的中联,非耐的相位壁,泰世的四个标舵,确实够杂的,完美兼容,翻起来优美的像LOGO600,之前在北站草地离地50公分大胆翻,被波哥赞了,但之前的凤凰80A高压电调怎么设置转速都起不来,所以最近收了个好盈100A OPTO,奈何没有设置卡,把我难倒了,都不知道电调好坏,卖家说是全新的,品相确实是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围观楼上局域网强势互捧吹牛逼

哈哈,亮总最近好像是没什么新飞机试飞心得了,TG新机估计也没买

网友D:
泽大师  你别告诉我你又是来充当“新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了100A?
去了...去了...

dei  6S  瞬间憋一下   急停啥的   也200    我们这边地方大,  经常有高速航行,并不是啥难的动作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KDS600的 机身和十字盘,TG520的大桨夹和横轴,富丽600的中联,非耐的相位壁,泰世的四个标舵,确实够杂 ...

厉害啊  dei  看来旋翼头对风格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泽大师  你别告诉我你又是来充当“新手”的

小泽  新手 玛丽亚 是在下,

在深圳不会自旋钟摆的都得算新手,太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泽  新手 玛丽亚 是在下,

在深圳不会自旋钟摆的都得算新手,太卷了。。。

太卷了

网友:
回头试试7s看怎么样

网友A:
放心,深圳水平有我垫底,哈哈,十几年ESKY004悬停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心,深圳水平有我垫底,哈哈,十几年ESKY004悬停功力

那是我没有去,我去了,你就是最稳定的倒数第二了

网友:
I second to none

网友:
TG飞机就不评论了,很多帖子缺点都说过了,我评论一下这个文章,序号对应楼主序号:
1、并不觉得西塔无刷中舵比kst中舵有多好,反而我觉得很差,飞一段时间后,西塔的虚位会变得很大,然而,西塔一直被抱怨虚位大,西塔再解决不了齿轮质量的前提下。靠软件在舵机换向和停止的时候做一个反拉,让舵机看起来虚位没有那么大,以此来蒙蔽买家,但是这一个反拉策略,在舵机不带负载的时候,感觉舵机虚位小很多,而到实际飞行,反拉就会让飞机手感很奇怪,总感觉飞机跟你较劲,而且每次较劲的力道还不一样。下次楼主飞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下。
2、按楼主改Pom和O圈的方案,使用的POM,我亲自试了一下,那个POM外圈尺寸和TG中联是不匹配的,导致大桨夹上下的虚位很大,楼主可以再回去检查一下。
而且换完以后,还是原来TG生硬的手感,没有一点提升,也不会有logo的,巨妖,Raw700的那种手感。
就像SAB BT系列飞机,也是这种POM结构,但是也没有这种高级的手感,手感不是一个POM就能解决的问题!
3、6号工厂桨不错,便宜好用,缺点是偶尔需要自己配平,芬记我从不配平,都是拿来就用,但是胜在价格便宜,推荐。
4、这个也赞同楼主,TG的1模大齿和0.7模大齿都一样扫齿,但是1模至少能用,0.7就算了,用不了几个起落。
5、用Vbar定速不如用好赢定速,vbar只是看起来很猛,但是很废手感,因为vbar每次补转速的力道都不一样,做同样的动作,这次补转,和下次补转,每次都不同,导致手上打杆的感觉一直找不到,玩直升机的精髓就在于控制螺距,vbar定速让你永远找不到感觉。不像好赢,好赢就是补转能力不行,但之前它是稳定的,飞时间长了,能找到好赢的感觉,然而vbar是不稳定。

就这些,供楼主参考

网友:
这是一台有很多话题的飞机。在某个群里面,该品牌某款新机被吹的天花乱坠,什么可以用一辈子的单向,全宇宙最好用的快拆头罩,不拆拉杆调节长度,夸大或将应有的水平说成优点,凡此种种。有些人敬业到让人感到恶心。

网友A:
除了蚊子机会买新的,470以上的飞机我从不买新的(小罗380和480是个意外,都是从本地大佬或闲鱼收二手的。玩直升机的精髓在于控制螺距,就算K120这种机子找到感觉了也是很愉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