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床挂轮表上的模数和径节是什么意思?在什么场合下使用?

楼主(2022-09-14):
我的车床上,除了有公制螺纹表,还有英制,模数,径节,公制英制的这个都了解,模数和径节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一直没搞明白,做什么工件的时候能用到呢?谁知道给讲解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搜一下齿轮计算。

网友:
估计模数表是挑蜗杆用的,径节好像是英制齿轮用的。不是很清楚,查询一下有关的使用手册准确一点。

网友(2022-10-22):
齿轮的模数等于齿轮外径÷(齿数+2)。你拿个挂轮的齿轮量下,如果模数是1的话,60T齿轮外径保准是62mm

网友:
模数相同的齿轮才能啮合,不相同的话啮合不了

网友:
我发不了评论

网友:
这个是模数是公制蜗杆,节径是英制的蜗杆,齿轮分标准尺,直就是齿数加2×模数那个。斜齿是齿数+2×模数÷COS得直径。齿轮如果有变位要求分高变位和角变位,角变位就是改变斜齿的COS。直齿的变位是是短尺,改变压力角和周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