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这款遥控器吗?

楼主(2022-09-15):
用过这款遥控器吗?

楼主:
27M低频不知道可以控制潜艇吗?

网友:
玩潜艇的话通道够不??FM的控穿透力优于2.4G

网友:
京商的遥控器, 合浪以前代工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27M低频不知道可以控制潜艇吗?

遥控器4个通道,接收机2个舵机,油门不能反转只能算半个通道,不知道4个通道怎么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器4个通道,接收机2个舵机,油门不能反转只能算半个通道,不知道4个通道怎么用?

白色插座是装投降落伞的,另外4针插光敏传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插座是装投降落伞的,另外4针插光敏传感器的

你好  这2个地方怎么接? 谢谢

楼主:
如果第4通道能够用上,应该是可以控制潜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这2个地方怎么接? 谢谢

你没有投弹器啊,4针是接光敏 飞机拿着俯冲,光敏光线弱会控制飞机拉杆,其实是一个辅助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投弹器啊,4针是接光敏 飞机拿着俯冲,光敏光线弱会控制飞机拉杆,其实是一个辅助作用

主要是想搞清楚接收机上有没有受遥控器控制的第4通道。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搞清楚接收机上有没有受遥控器控制的第4通道。  谢谢

这个没有4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投弹器啊,4针是接光敏 飞机拿着俯冲,光敏光线弱会控制飞机拉杆,其实是一个辅助作用

这个控是哪款飞机上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是哪款飞机上的啊?

最早的飞机 18A   F-27

网友(2022-11-27):
有四通道,四针插座一个是电源正极,电调输出A,电调输出B,接地,外接二个有刷电调就可以控制二个有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