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航炸船*3D打印CAT总装完成*

楼主(2022-09-15):
一直想装一条小号双发CAT,没有碰到心仪的船壳,3D打印一条吧,看看用低成本能跑多快。
打印的材质表面粗糙,强度不高,需要动手改造。
模型文件是单发,要各种切割改造成双发,船壳长88CM,计算马达位置和尺寸内部最大能放下36的马达,选择了3674-2400KV,配套200A电调(这两样的重量超出了我的认知),11.1V-2200-70C的电池2串2并。强制水冷使用重量轻的膜泵,但要加过滤避免堵塞泵体。船壳尺寸小老鼠尾装不下,最后选择了吊架。
船壳经过粘和,
凯夫拉环氧加固,
打磨,刮灰,打磨,刮灰,打磨,刮灰,打磨,刮灰,打磨......
底漆,打磨,底漆,打磨,底漆,打磨......
终于轮到了面漆,光油,光油,光油!!!
空船壳1100克,最后总装完成整备质量3400克。

玩船是新手,配了1.4-36和1.4-38的塑胶三叶桨,1.4-40的两叶合金桨准备试跑,还不知成绩如何。想着1.9-40两叶CNC不知带的动不,或1.7-38三叶桨,在这里向老手请教一下。

第一次发帖,操作不熟,图片顺序错乱看者请见谅!

网友:
漂亮期待首行视频

网友:
模型功底扎实,工艺完美,期待更强作品

网友:
完美制作,低成本高性能

网友:
帅的直冒鼻灯泡~~~

网友:
强强强,这打印的真不错哦,点赞!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大神啊,放大个十倍,直接搞成载人的吧!

网友:
我有同一款的CAT,就是没空装哦

网友A(2022-10-15):
图纸可以共享一下么

网友:
3D打印的可能壳体较重,影响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可以共享一下么

在线上订的,我没有文件

网友:
哇这工作量非同一般啊~~~

网友:
工艺精良,可以批量了

楼主:
集了6对桨
1.9-35,
1.4-36,
1.4-38,
1.4-39,
1.4-40,
1.4-42,
择日下水测试,目标是选择一款大螺距的三叶桨跑急速。

楼主(2023-06-12):
下水了,由于制造失误出第一个直线加速就现了意外。

船头的隔水舱没有用防弹布加固,船头解体了。船体翻滚,损失舵片,桨,轴,舱盖破裂,船壳报废

网友B:
你CAT艇用这软轴支架不合理,CAT艇应该用专门的老鼠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CAT艇用这软轴支架不合理,CAT艇应该用专门的老鼠尾

这船只有80多CM,船尾尺寸小,老鼠尾尺寸大装不下。

网友:
真好看,赞一个。

网友:
建议打印好再翻玻璃钢船壳

网友(2023-08-29):
太会玩了,你们

网友C(2023-12-29):
楼主,问一下,你的俩电调怎么连到接收机上的?

楼主(2024-03-03):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一下,你的俩电调怎么连到接收机上的?

两个通道同时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