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寸20cc 3d机装35cc发动机可行否

楼主(2022-09-15):
74寸标配35cc发动机,感觉飞起来感觉差点意思。想把20cc的飞机装个35cc发动机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dle35cc发动机只比20cc发动机重了300克。相当于20cc飞机多装了个拉烟的重量。有大神试过吗?67寸用19寸桨反扭会不会太大,发动机震动飞机承不承受得了。经济问题不敢贸然尝试,在此发帖请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油机不敢贸然下定论,但是电动的我30E的机型装50E的动力,那是爆得不要不要的,体验过6S动力后就再也回不去了,什么3S、4S都是渣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机不敢贸然下定论,但是电动的我30E的机型装50E的动力,那是爆得不要不要的,体验过6S动力后就再也回不去 ...

我的50e也装了70e电机,爽翻天

网友:
74寸装个55CC的可以么?我也想了解一下,下次搞台55CC换了。

网友B:
我有一台120级别的,相当于20CC的,就是装了35CC的DLE,不觉得有啥不妥。只要调整后半部分的设备和电池布局,确保重心不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120级别的,相当于20CC的,就是装了35CC的DLE,不觉得有啥不妥。只要调整后半部分的设备和电池布局 ...

是3d机吗?120e好像标配就是35cc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3d机吗?120e好像标配就是35cc呀

120级别标配四冲120级甲醇机,如果汽油机的话因该是20C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120级别的,相当于20CC的,就是装了35CC的DLE,不觉得有啥不妥。只要调整后半部分的设备和电池布局 ...

120级标配就是35cc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0级别标配四冲120级甲醇机,如果汽油机的话因该是20CC

甲醇机的功率要比汽油机大,所以要配35cc

网友(2022-10-22):
120级别的飞机是指四冲甲醇,对应20CC汽油就可以了。标准35CC汽油机对应的飞机比120级别的甲醇机要大上一号

网友(2022-12-26):
如果是3D机,不建议超配,对性能会有很大影响,不过如果只是飞航线也没啥

网友:
来选吧,DLE20.30.55
OS55
小松38
啥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油机不敢贸然下定论,但是电动的我30E的机型装50E的动力,那是爆得不要不要的,体验过6S动力后就再也回不去 ...

我30E配GA800,6S电池飞的超爽,就是有点重哈哈

网友C(2023-04-10):
引用 网友C:
我30E配GA800,6S电池飞的超爽,就是有点重哈哈

我配的是6s3300电池暴力飞五分钟,慢飞八分钟

网友(2023-05-15):
引用 网友C:
我配的是6s3300电池暴力飞五分钟,慢飞八分钟

我去6s3300你是飞70还是30?如果是30e会不会太重了?